[群联] 金士顿DT111/16GB优盘拆解 居然是PS2251-02-Q主控

楼主(2025-09-26):
居然是PS2251-02-Q主控,群联自封的东芝19nm 16K TLC闪存,大宝剑U盘,胶水固定的,看来只能B7000胶水伺候换别的主控了,也只有两个固件没记错的的话只支持ed3颗粒

网友A:
主控还不错的,就是开卡工具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还不错的,就是开卡工具没有啊

好像没找到,没固件吧

网友:
容量太小了

网友B:
群联的主控  不好量产

楼主:
只有53M的固件,那意思只有T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的主控  不好量产

有固件都好产,前提是颗粒体制要好

网友:
老古董,没有搞的价值。

网友:
金士顿的没啥搞头

网友C:
买了10几年了,一直是群联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10几年了,一直是群联的主控

现在是918和3s多

网友D:
PS2251-02是一款超高速USB 3.0-to-Flash微控制器芯片,支持3X/2X/1X nm闪存。PS2251-02 向后兼容 USB 2.0 和 USB 1.1。
– 规格 = USB 3.0
– 通道(最大)= 1
– AES = 不适用
– CE(最大)= 4
– 封装 = QFP64
– ECC(最大)= 6X
控制器亮点:
– 支持 USB 3.0 接口
– 向后符合 USB 2.0 & 1.1 主机接口规范
– 内置增强型 ECC 电路(BCH)
– 集成 8051 兼容 8 位微处理器
– 支持 Super Speed (5Gb/s)
– 支持高速(480Mb/s), 全速(12Mb/s)
特性:
– 使用程序 RAM(固件更新)
– 提供 TQFP64 封装
– 施加电压:4.5V ~ 5.5V
– 内置稳压器支持 3.3V/1.8V 闪存 I/O 接口
支持接口:
– 用于灵活应用的主 SPI(串行外设接口)
– USB3.0
NAND 闪存支持:
– 支持 3X / 2X / 1X NAND 闪存
– 支持 SLC / MLC / TLC 闪存
– 支持开放 NAND 闪存接口 (ONFI)
– 支持 Toggle-mode DDR 闪存
– 集成 8051 兼容 8 位微处理器
– 支持超高速 (5Gb/s)
– 支持高速 (480Mb/s) 和全速 (12Mb/s)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2251-02是一款超高速USB 3.0-to-Flash微控制器芯片,支持3X/2X/1X nm闪存。PS2251-02 向后兼容 USB 2.0  ...

去usbdev没翻到其他固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去usbdev没翻到其他固件

那上面只有一个TLC的升级固件,要用的话要提取出来的。2302因为没几个U盘用这个主控所以也就没其他固件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上面只有一个TLC的升级固件,要用的话要提取出来的。2302因为没几个U盘用这个主控所以也就没其他固件放 ...

USBdev有列出MLC的版本,但是没有文件,提取的那个软件07和03的提取文件大小都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USBdev有列出MLC的版本,但是没有文件,提取的那个软件07和03的提取文件大小都不对 ...

不知道你用那个工具提取的,我一般用restuner2.20提取。07和03提取的FW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用那个工具提取的,我一般用restuner2.20提取。07和03提取的FW都没问题的 ...

那我工具不对了,我用badusb那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用那个工具提取的,我一般用restuner2.20提取。07和03提取的FW都没问题的 ...

你好,怎么提取法,我想提取最新的2251-03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怎么提取法,我想提取最新的2251-03固件

我也想要03固件,你最新的是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