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X60H插头航模插头 这个母头设计这样 焊不牢靠 为什么?

楼主(2025-09-26):
90两个一样 洞深可以藏线 ,线插在深坑里 可以多剪点铜线填满 捣结实 再上锡 …………

60 母头为什么这样设计  线悬上面 ???

这个贴只讨论结构问题 ,焊接技术  我用脚 焊  也得超过一半回复的人  ……

网友A:
怎么会焊不牢靠?

网友:
用硅胶线,很柔软的,悬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焊不牢靠?

插在深坑里 可以多剪点铜线填满 捣结实 再上锡 ……

网友:
怎么可能焊不牢,烙铁温度高点。

网友:
当你用很粗的铜线怼上去的时候就知道半开口的好处了

网友:
网上有位改 可调电源的 有焊这种头的教学视频 ID 一起学水电

网友:
这个焊接铬铁功率要大一点的

网友:
烙铁功率要大

网友:
行不行不是靠想象   而是实验数据  焊接都是靠锡  深孔不深都一样      焊接好  这两个焊点能提起20公斤电池   我试过  你说不牢靠有什么实测吗?

网友:
上助焊剂,在提高洛铁温度。。。谢谢分享

网友:
焊接这个要烙铁温度要高,焊接速度要快

网友: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会焊不牢靠?发个焊不牢靠的视频来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B:
用沙纸卷个小圈打磨一下,再焊接。

网友:
焊不牢是你的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
用大功率电烙铁和硅胶线

网友:
多用点锡把线(饱满)包裹在半圆缺口里,非常牢固,刚刚在家还焊了两个,XT60也不会用在很大功率大设备上,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沙纸卷个小圈打磨一下,再焊接。

他用的新的XT60不用处理焊面,只要烙铁温度够,配合63的焊锡丝就能轻松焊接,刚刚在家还焊了两个,轻松拿捏焊点饱满圆润有光泽

网友:
电烙铁功率至少要100w以上才能焊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