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2246en 2242板子帮忙看下rom点位

楼主(2025-09-26):
创见2246en 2242板子帮忙看下rom点位   直接上图,本来是买来扩容的上面自带闪存盘是好的32G,第一次开2246没成功,不识别了,下面很像ROM的二个短接点其实上面的丝印是SW

网友A:
一般看见2个孔就是,第1张图右下角2个孔错不了,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短接一下试试,大概率是这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看见2个孔就是,第1张图右下角2个孔错不了,试下就知道了。

肯定试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短接一下试试,大概率是这个孔

肯定试过了啊

网友C:
第1张图右下角2个孔就是ROM
第2张图R3是togg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1张图右下角2个孔就是ROM
第2张图R3是toggle

学习了,知识更新中!

网友D:
你用啥转接板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啥转接板开卡?

RTL9210方案的TypeC 转接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RTL9210方案的TypeC 转接板

换转接板

楼主:
结贴-------------刚开始用的RTL9210 怎么短接不行后来换了JMS580的转接卡行了。找谁说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贴-------------刚开始用的RTL9210 怎么短接不行后来换了JMS580的转接卡行了。找谁说理 ...

不用找谁说理,双协议的不能用于开卡,这个论坛里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量产兼容性好的桥:SATA主控20329、1153E  |  NVME主控 JMS583

网友:
这个板子能不能支持单贴8CE,有没有CE跳线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找谁说理,双协议的不能用于开卡,这个论坛里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量产兼容性好的桥:SATA主控20329 ...

好的,感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