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用不用升级锂电圆锯

楼主(2025-09-26):
目前用的是博世的130有线圆锯 7寸盘

平时轻度使用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 噪音比较大 而且个人感觉 上下有点不是垂直(几乎垂直)
前段时间本来想换个牧田的有线圆锯 但是到货后发现没有高度标尺 就给退了
其实现在想想也不是大问题 抬锯子用尺子量一下就行

不过 平时使用的时候 总要拉插线板 而且看视频 好像锂电锯的声音更小些
想请教2个问题:
1、初步还是想买左手锯(锯片在右 考虑使用习惯和靠山位置) 所以可选的品牌只有博世和大有 目前想买博世 这个锂电的 动力衰减大吗
2、改用右手锯(锯片再左 底托在右) 仍然右手持锯的情况下 怎么制作靠山 有没有好的经验传授

谢谢大家

网友:
既然是轻度使用,我觉得将就用算了,不必要再买新的...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网友:
不常用就不用升级,常用就更新一个能倒装,能当台锯用的

网友A:
轻度使用,不用换了吧。
我对这个左右手锯,一直傻傻分不清楚,有些工具主播介绍,就是锯片远离自己在远端是哪个方向就按这个方向区分,有些人又说这样不对。
我认为右手持握把,锯片在最右边的就是右手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度使用,不用换了吧。
我对这个左右手锯,一直傻傻分不清楚,有些工具主播介绍,就是锯片远离自己在远端 ...

楼主说的是对的,你是错的。不过你坚持己见也没关系,反正是看图片买,叫什么名称无关紧要。右手握着左手锯干活,正常情况看不见锯片,也看不见锯路,不过你歪着身子探出脑袋,应该也可以看得到锯路,只是不要长时间连续干,防止扭伤脖子。

网友:
空载时锂电锯子声音确实挺小,只插电三分一不到的声音,但只要一锯东西,感觉都差不多一样,主要锯片切料时声音太大。
受限于20V电压,力气也会比插电锯小些,当然,锯18MM板推起来没差别的,只是锯4公分以上的会感觉出差别。
方便,那别提了,充电的太方便了,拿起来就用,用的时候也不用关注电线。
家里工具没那么多,有时应急,我拿充电圆锯锯过3公分厚大理石(反正锯磁砖那锯搞不动),还锯过公路过一条水管,感觉也还行,就是负载太大,基本几分钟就一块电池没电了,自家的事慢慢搞,总体还行吧。当然不建议这样搞啊,伤锯,伤电池,并且清灰都清几天

网友:
轻度用,牧田也够了,真要当饭吃,就上 费斯托

网友:
必须换锂电的,电池买两块,轻度使用够了。

网友:
轻度用,不用考虑锂电,锂电要维护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其实个人到没什么 就是不想吵到邻居
我都是在楼下操作 反正声音停大的 怕招人烦

还有个就是电刨 拿东西真是吵 还是低音 穿透力特别强 每次我用都特别不好意思 快干快结束

网友:
锂电锯,必须40v电池包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