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免驱网卡经常卡在驱动U盘状态无法使用

楼主:
极其讨厌免驱设备,这些垃圾玩意经常在重启后无法判断出系统已经安装好了驱动,然后就停在U盘状态,如果不重新再安装一遍驱动就无法使用
============
有人说换个。我换过,一样效果。

网友:
这种情况说明 设备坏了,正常的不会有这种问题,遇到过。换个就好了。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换一个试试呗,有没有可能是你这个设备本身不稳定呢???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网友:
这不是免驱    免驱是RT3070或者rtl8189s之类 插上直接能用  这种只是主控内置CD-ROM 烧录了驱动在里面

每次都要重新安装驱动 说明掉驱动了  要么硬盘问题  要么你的某些国产精品杀毒软件没事瞎升级  要么系统自带的没事自动瞎更新驱动

网友:
免驱?一般只是系统内置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