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报错E0的苏泊尔智能电压力锅SY-50F29Q,上盖零件多,比较不容易拆

楼主(2025-09-27):
拆修报错E0的苏泊尔智能电压力锅SY-50F29Q,上盖零件多,比较不容易拆

E0报错基本上是上盖传感器的线断了,

下盖,后盖都容易拆,上盖传感器过来三根线,有个排插线过来,拔下来测,都不通的,所以确定是上盖断线了!!!

拆上盖相当费神,每种机型的情况又不同。B站上,很难找到类似结构的!!!!

上盖把手的黑盖子翘掉,下面三个螺丝要松掉

排气阀那里两个螺丝要松掉,

然后可以扣掉上盖了,不知道的人,容易用蛮力,而且撬的地方是大上盖部分。而不是黑色上盖部分。

甚至有的人乱拆高压盖子上的螺丝,螺母,这都是错误的!!!!

排气阀下面有个橡胶垫,容易丢。

断了个黑线,焊好 用热缩管两层,感觉是被夹断的,不是拉断的,

装回去感觉比较容易,毕竟都是大卡口,不用什么蛮力,巧力的,不会有难度,上螺丝也容易。

感觉品质比以前修的九阳要好。

楼主:
总的说了,苏泊尔比九阳的好多了,螺丝都是吸不住的纯不锈钢的,铁皮都卷边了,其他看不见的地方,应该也不错

网友:
不用买上盖不能拿掉的电饭锅

网友:
最好是换成万用表笔那种软的硅胶线,这种特氟龙硬线经不起折腾

网友:
我家一直用的松下,我发现有个很好的地方是屏幕和面板设计在侧面,最早是直立的,后面新买的都是有斜面,可视角度更好。
但是国内的牌子,都喜欢把面板和按键设计在顶盖上,长期弯折加上高温,不知道是不是定期报废的设计。

网友A:
还有,你这个内胆都掉涂层了,按说也该换了

楼主:
我看B站上拆上盖的视频,五花八门的上盖,想找个类似的都难

网友:
感觉设计还是不够完善,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个内胆都掉涂层了,按说也该换了

不是我的。。
我自己的锅,涂层很好,而且也有不锈钢的锅。

网友:
修好使用,锅胆也要要换了

网友B:
几次要买一个电压力锅,种种原因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次要买一个电压力锅,种种原因没有

家里有几个,都是烧火的,一个常用的是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