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玻璃水不太行,感觉弄成油膜了

楼主(2025-09-27):
之前光用自来水加蓝色泡腾片,感觉用着没啥,

最近这两瓶学习坛子老哥自来水+酒精+一点除胶剂,
结果就成这样了:像是出来一层疏水层

网友A:
除胶剂也把你车上的胶条也老化了

网友:
自来水+洗洁精好使不?

网友:
我在大广东,都是自来水直接往里面灌。

网友:
除胶剂肯定对车上的胶条有损伤

网友:
最便宜的纯净水+洗洁精,北方天气冷怕冻就再加15%的纯酒精。

网友:
自制玻璃水其实挺简单的,主要就是几种常见材料搭配起来用。

基础材料:纯净水、医用酒精(75%以上)、洗洁精(中性最好)。纯净水能避免水垢,酒精防冻还能去油污,洗洁精负责清洁。
冬季配方:如果想防冻,酒精比例提高到30%-40%,比如2升水加500ml酒精,再加2滴洗洁精,摇匀后能扛零下10℃左右。
夏季配方:酒精少加点(10%-20%),主要用来去虫胶,洗洁精同样少量,避免泡沫堵喷口。
注意别用自来水,矿物质容易堵喷水口,长期用可能损坏雨刮电机。如果是临时应急,超市买的蒸馏水也行。

网友:
哪能加除胶剂,水+洗洁精就行了啊,洗洁精里有表面活性剂

网友:
天热的时候,水加洗洁精,会有点泡沫,但清洁效果很好的,洗洁精可以试试天然发酵的泡沫少点
冬天还是别折腾了,买正规厂家的零下玻璃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胶剂也把你车上的胶条也老化了

看我说越刮越刮不干净了,下回就自来水+洗洁精好了,
酒精是不是也会让橡胶老化

网友:
水+洗洁精  低成本

网友:
用纯净水啊

网友:
7楼说得有理学习了!

网友:
自来水、酒精、洗洁精,后面两个不用加多了,挺好用的

网友:
卫生纸擦雨刮器胶条,喷水壶加洗洁精

网友:
换换雨刷吧,质量差的雨刮胶条遇酒精会析出微量硅油被刮到玻璃上。我是定期用白色厨房海绵配合除胶剂均匀擦拭玻璃。直接喷或倒可能就会形成这样的痕迹

网友:
有的加油站不是免费提供玻璃水么,为啥要自制再说网上也便宜弄点红包就有了

网友:
自来水+泡腾片,用了几年也没见有什么问题。油膜的问题嘛,反正我是换一对雨刷片就好了,几块钱包邮的那种。

网友:
加点洗洁精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玻璃水也不贵,真会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