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低成本土制贴片机框架搭好了

楼主(2025-09-27):
框架搭建完成,下一步就是看看能不能让它动起来,感谢嘉立创的免费铝基板

网友A:
这个有点高大上,拿来干私活的吗

网友B:
换掉内侧四个压铸角码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高大上,拿来干私活的吗

之前手工贴一片板子花了几个小时,受不了枯燥无味的过程差点中途放弃,决心搞一台能自动贴片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掉内侧四个压铸角码会更好

换哪种,这种吗?

网友:
高大上 还要做程系 下料  好做吗

网友:
二师兄又整大活了。。。。。。

网友:
干起活来怎么样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这是不是还要写代码

网友:
这是做雕刻机或写字机吧,贴片机要用真空吸头配合摄像头定位的

网友:
牛人,行程这么大

网友C:
佩服楼主做这个高级的设备,自动贴片机,不单单硬件要好,还要软件控制,一般人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楼主做这个高级的设备,自动贴片机,不单单硬件要好,还要软件控制,一般人做不了。 ...

其实一点也不高级,硬件就几个步进电机+光轴滑块组成的支架,软件有开源的OPENPNP,自己要做的就是组装+设置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手工贴一片板子花了几个小时,受不了枯燥无味的过程差点中途放弃,决心搞一台能自动贴片的机器 ...

一片板子花几小时不算多啊,你自己用能贴多少块板子啊?就算一百片也才花费几百小时,做这个贴片机你估计需要多少时间才做得好啊?花几千小时你做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哪种,这种吗?

我觉得那个铝挤的角马好些。

网友:
为啥贴片机卖的那么贵是有原因的,都是不简单的东西

网友:
离成功更进一步了。

网友:
预祝楼主成功制作出高大上的贴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