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菲尼瑞斯LCR-ST1 烧毁维修分享

楼主(2025-09-27):
我在维修电源时,在忘记给大电容放电的情况下,动了镊子,啪的一响,镊子被烧毁了,状态就是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无法测量了,数值一直跳变,自动档也不显示开路了,在网上各种查找类似维修案例,确实找到了方法,但是发布方涉及商单维修,并没有提供烧毁的电阻的阻值,所以在本论坛发了悬赏帖求助,但是也没找到答案,最后直接找到了菲尼瑞斯的官方售后,对方很负责的告诉了我需要的电阻阻值,元件到货后立马更换,现在镊子复活了,再次感谢一下菲尼瑞斯的官方售后大哥,并把维修相关元件数据分享出来,给一样操作导致烧毁镊子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参考。

其中需要更换的元件清单如下:
1.0402 100Ω 电阻
2.0402 2KΩ 电阻
3.GS8632 双路运算放大器
4.SN74LVC1G3157DCKR 模拟开关
5.INA826AIDR精密仪表放大器
6.AD8605ARTZ双路运算放大器

图片看不清的可以找我要原图

网友:
牛逼的售后!

网友A:
一般不是寄回售后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是寄回售后维修吗。

邮费都够你买几轮要换的零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是寄回售后维修吗。

想节约快递费和维修费,也只有厂家有动力提供服务,好在铜箔没烧自己就能维护,相当于自己接自己的维修单挣了100,弥补了失误造成的损失。

网友:
售后遇到好心人

网友:
售后人还不错,但是这样分享,官方会不会不开心

网友B:
烧了一堆元件,这个镊子本身工作电压不高,可不可以在镊子两端直接加个5V-10V的TVS保护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菲尼瑞斯通病,测量大电容时即使放电了。用电桥测过后,如果再测量还要放电,不放就烧镊子

网友:
喜提第一烧

网友:
谢谢分享,有备无患

网友:
电容放电镊子的重要性,我的二极管测量器也烧了

网友:
提供需要更换元件的清单,官方售后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了一堆元件,这个镊子本身工作电压不高,可不可以在镊子两端直接加个5V-10V的TVS保护一下? ...

好像现在镊子都能测30V左右的电压了。感觉应该是电桥的保护电路不好做,比较低的电平测量范围太大了,几万元的电桥也是要放电的

网友:
估计售后那哥们也是数码之家的坛友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也太有用了

网友:
难得的好售后,一般都不会告诉你的

网友:
很良心的企业很好的售后

网友:
看来烧了好几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