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艾美特塔扇(AIRMATE CT-R12)现在的风扇是真不耐用

楼主(2025-09-27):
通电开机不转,可能是启动电容坏了
现在的风扇是真不耐用

网友:
铝线电机,现在铜电机越来越少了。

网友:
家里也有这种小体积的,但总感觉这种风扇风特别硬,吹着不怎么舒服
家里老吊扇转得慢,但感觉也挺好,尤其晚上睡觉

网友:
艾美特质量很一般 我电机都换一个了

网友:
网红产品嘛,以短命见长

网友A:
这风扇我怎么没看懂?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艾美特电机都是定制款,市面上很难找到通用的

网友:
能修好接着用,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风扇我怎么没看懂?

立 式塔扇,不是普通的转页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立 式塔扇,不是普通的转页扇

哦,有点像旋转暖风机那种?

网友:
我妈昨天跟我说她房间的风扇烧坏了 220v的交流无刷电机 以前直流无刷没火的时候买过一个电机20多块 现在不如直接换直流无刷得了

网友C:
电机标注铝线,还算诚实

网友:
艾美特质量很一般

网友:
没事,不耐用就换新的。

网友:
也是铝线的了

网友:
就是这个牌子不行,我的钻石二十多年了啥也没换过也没加过油,格力的十五年了去年遥控板供电不足(能用但不好用)换了个安规电容。
上次说这个牌子不行,竟然还有人回怼说这个牌子不行就没有好牌子了,只能说真是没用过好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标注铝线,还算诚实

国家要求的吧?国家要是不要求,你看哪个厂家写这几个字,呵呵

网友:
艾美特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艾美特了

网友:
艾美特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