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朋友设备的电源无法修复最后买了适配的功率更大的换上去就好了

楼主:
朋友设备的电源无法修复最后买了适配的功率更大的换上去就好了

最先拿过来的以为手到擒来,结果换了几个件通电灯泡均大亮,但是三脚猫功夫实在找不到还有什么元件故障了。折腾了几天治好放弃,劝他买适配的电源模块更换。
找了一圈小黄鱼,一家电源稍贵,但是参数有溢出,第二就是尺寸完美,包括固定孔都跟量身定做的一样。
到手后测试了还能微调输出电压,让朋友带过来设备,帮忙装好后通电可以亮机,有料!

网友A:
你这PWM芯片换了没 烧管子绝大多数芯片会连带损坏

网友:
新电源做工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本身就没有毛病,只是功率小

网友:
电源模块做工不错价格也便宜

网友:
看着不错,这不也是手到就拿来了嘛

网友:
新电源看着用料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PWM芯片换了没 烧管子绝大多数芯片会连带损坏

是指小板上的芯片吗?没换,不懂咋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小板上的芯片吗?没换,不懂咋测。哈哈。

得看线路或板图才能确定IC型号,另外,是医疗设备上面用的吧,一般双保险管大多数都用在医疗设备上面,当然价格也是高高的

网友:
不会修会换也行哈哈哈

网友:
原装的做工漂亮,应该好修的

网友:
二层光板啥用处

网友:
完美  电源漂亮 ……

网友:
电源的做工不错。

网友:
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直接换掉也是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原来也有楼主搞不定的事情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看着不复杂呀,大佬不应该被难倒的。

网友:
有的却是不好修

网友:
看着像是舞台用的染色灯电源,
现在成品电源便宜的没法修了,当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