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enovo 22寸显示器开机黑屏,拆开看看

楼主:
(图片)

网友:
旁边那个二极管看着好像也有裂了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电源没问题,逻辑板似乎也没问题,检查信号线

网友:
又是肖特基被击穿。

网友:
电源板上有一块独立的小板,是什么玩意?

网友:
简单排除吧 现在显示器也便宜

网友:
从基本的电源查起,试修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