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本田大灯

楼主(2025-09-27):
去修车店溜达 说有个拆换的本田大灯 没事拆着玩吧 那就不客气了 过程就不描述了 打有胶反正不好弄  把里面一套灯板拆了拍给大家看看  做工还是比国内的强不少有点复杂 国产的就一个芯片加电感和外围元件就能组成远近光电路  夜行灯灯珠加电阻 图片不多 大家看看就行

网友:
以为是八十年代的本田方灯呢

网友:
拆过宋MAX的,有单独的驱动器,做工不比这差!

网友:
车规级的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散热给的真足,不知道外部还有没有散热设计。

网友A:
这种LED灯应该比我们平时用的灯质量要好得多吧

网友:
还是有好产品的

网友:
灯一坏就换总程,还好灯总程能单独拆卸

网友:
拆过国产的,日货质量就是不一样,复杂多了。

网友B:
估计灯没坏,只是壳子碎了,有点浪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灯没坏,只是壳子碎了,有点浪费哈哈

一般都是,我还有个奥迪的灯

网友:
一坏就整个换有点浪费

网友:
车规级还是可以的

网友:
接12V改个投光灯不错

网友:
灯珠挺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LED灯应该比我们平时用的灯质量要好得多吧

应该一般般,那么点散热片加个反光碗的结构,不照路坏了还要换总成

网友:
车灯最难拆的还是外面的壳吧,不好无损拆开再还原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