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网店也不好做?曾经光顾过的两个店都关门了

楼主(2025-09-27):
想买数据线,找曾经光顾过的两个店都关门了

网友A:
也可能是是商家换赛道了。

网友:
太贵了没人买,几块钱包邮那种就很受欢迎

网友:
廉价的才能走量,这种价高的买的人太少吧

网友:
更新很快的,下架了

网友:
好货贵,市场被劣货抢走了,生存不了了。

网友:
超过一块钱包邮的我不要

网友:
市场被劣货抢走了

网友:
廉价的才能走量

网友:
某宝的大量新规则专门坑商家,利润被吃完就只能倒闭了。

网友:
这是下架了吧,店铺不一定关门的

网友:
谢谢分享~点进店铺里面去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是商家换赛道了。

暴力,10 元成本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暴力,10 元成本都不到

不同品质产品的电子元件寿命可靠性还有做工都是不一样的,贵有贵的原因,但贵的不一定是好的,注意辨别真伪。
最近买南孚电池,结果遇到几个低价店铺都是假货,5号电池缺克重,售价和重量成正比,但是有效成分含量更低,寿命无保障有漏液风险。假冒9V南孚电池用碳性冒充碱性,同样重量容量不足。这种店铺有个特色就是经常更换链接,店铺没几个产品,评价数量很低,遇到差评就下架上新链接,完全依靠低价引流。相反正品商家只能依靠压低利润或者投放广告引流,只有品牌方、杂牌和高仿有生存空间。

网友:
你这一条可以买我几条甚至几十条。
我只买3-5元一个的2A品胜充电头+1.5-2.3元一根的数据线,实则充电电流最高2.01A,很好用。

网友:
这情况是商品下架还是关店?

网友:
生意是越来越难了。。。。。

网友:
9毛一根的线,充电3A

网友:
实体店都一批批在关闭,县城的门面房好多都空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