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龙威可调直流电源LW-K3010D

楼主(2025-09-27):
某鱼收了个故障可调电源,故障现象为辅助电源的电源芯片炸了,更换电源芯片后还是没输出,怀疑是光耦坏了,更换光耦后故障依旧,后来测量电源变压器,发现变压器初级线圈短路,拆下变压器重新绕制线圈,故障排除。

网友:
变压器坏了都能修,厉害

网友:
我的电脑电源也被雷击了,保险丝没坏

网友:
开始还以为这个是模拟稳压电源,开关电源形式的稳压电源,优点就是体积小电流大,携带方便,

网友:
楼主多少钱收的?还有吗?

网友:
我连变压器都拆不开,不过没试过体型比较大的

网友:
干过同样事情,握个手。修高砂电源,辅助电源损坏,变压器烧断,第一次拆开把断线接出来,没用,感值不对,再拆开全部重新绕才好。而且主线圈在最里层,线最细。

网友:
谢谢分享~能修好就是厉害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最近拆了三个小变压器,要么是坏的,要么是120V电压的,没用了,就拆开看看,拆了点铜线和硅钢片。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拆变压器的?要多长时间拆修呀?

网友:
楼主已经属于顶尖高手了

网友:
开关电源变压器还好绕点。关键是功率大,体积大。

网友:
开关电源做维修电源,我还是有点后怕。

网友:
高频的不好折,磁芯容易断

网友:
海上明月天下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