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
可调电源diy
输入:12—70v
输出:0—90v
升降压可调,服务器开关电源供电或电池也可,最低输入9v。
背面就不埋铜或堆锡了,四层板,30A都没问题,1.36v测试,万用表20A量程爆表。后面再垫绝缘垫和散热片就ok了

网友A:
升降压可调 比较牛了!常见的要么是降压可调,要么是升压可调。

网友B:
背面的那几根线是啥意思?

~…~~……!??!!…~~~

网友C:
服务器电源做的  5V - 15V  62A   带两根线一对夹子  168块  ……

网友:
纯手工焊接厉害

网友:
比较牛了,可调范围大

网友D:
什么电路,20A厉害

网友E:
经验教训很快就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的那几根线是啥意思?

电容引脚,没有剪,当埋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电源做的  5V - 15V  62A   带两根线一对夹子  168块  ……

玩电子的,都是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路,20A厉害

开源广场,还有1.6v   ,,降压的60a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验教训很快就会有的,

给点建议,目前折腾了几版,还算耐折腾,只有一版穿在电压过冲,稳压慢。
带电机估计不行,得加二极管隔离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压可调 比较牛了!常见的要么是降压可调,要么是升压可调。

其实要耐用好用还是得纯粹的升压或降压

网友F:
合适的壳子也很重要,我也做了个,我买的成品板,自己组装了个,给电车做了个应急充12v升68v,只是备用的电池小点,也没怎么用一直吃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合适的壳子也很重要,我也做了个,我买的成品板,自己组装了个,给电车做了个应急充12v升68v,只是备用的电 ...

想法一致啊,我之前淘宝买了30块钱升压的tl494芯片,用在副电池30v升压80v恒流3a输出给电动车边走边充,续航用,奈何发热比较喜人,最近又不小心搭铁,炸了很多芯片,准备这个同步整流的装盒试看看。要加隔离二极管!

楼主:
侧面,加了泄放电阻,防止无故炸管
整体平面图

网友:
建议输出10A然后热成像看看,示波器看看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法一致啊,我之前淘宝买了30块钱升压的tl494芯片,用在副电池30v升压80v恒流3a输出给电动车边走边充, ...

很可能我们买的板子一样,也是494驱动的,就怕快到家没电了,最后几公里用的,后来单位都在车棚按了插座,现在没有这后顾之忧了,到了单位可以再补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