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帮忙看看这电源是什么芯片方案?板号BAZK-K3

楼主:
此电源230v输入,24v输出,带载65W(输入功率)。除了纹波略高,次级二极管温度高以外貌似都还还挺高,最主要的是外围省料。本人需求输出22v 3A(长跑)电源,这个电源蛮好的,生产成本应该很低。望各位大佬费心研究一下,

网友:
比SP系列芯片还给力啊!

网友A:
这种电源的次级怎么可能用1N4007整流?
频率和电流参数都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的次级怎么可能用1N4007整流?
频率和电流参数都达不到要求。

请忽略这些,只是我抄板做示意的时候随便放上去个二极管符号。实际是MBRD系列。另外变压器符号同名端也有误,仅作为演示,此电源为反激。

网友:
这是原边开关电源方案,属于新一代国产方案,但看情况是做不到65W的,24W差不多,方案的负载调整率有点差,其他还行主要是成本低简单容易维修.调压可以试试2322减小一点看输出电压变化.

网友:
搞清楚型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