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客厅用了14年的石英钟不走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5-09-27):
用了14年的石英钟不走了,以前淘宝上买的,拆开看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异常,再装上又好了,高手们看下这做工如何,做工与日本的差距大吗,以后可以用什么款的机芯来替代。家币经常为零,拆解区都进不了,家底厚的兄弟们支援下,感谢

网友:
很可能接触不良,或塑料轮卡住了的原因吧

网友:
拆洗一下又可以继续服役,

网友:
看线圈还算饱满。

网友:
石英钟没啥技术含量,想长寿线圈防潮一定要做好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拆拆装装就好了。
早年康巴斯不错,十年前再买已经不行了,然后我就一直买的天王星,前后买了5个,都非常好。

网友:
用了这么长可以了。换机芯继续。

网友:
修不好就换机芯,反正机芯又便宜。

网友:
线圈还算饱满,应该比较省电,用这么多年早就回本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一下那个32K的晶振试下?

网友:
清洁,抹油,可救

网友:
看起来好像还行。

网友:
换个电波机芯

网友:
不是写明不能用强电流的电池吗

网友:
机芯还不错,晶振加焊一下估计就好了,线圈焊点也要加焊一下,有时候线圈头容易发霉断掉

机械部分可能是失去润滑了,这个顶多用缝纫机油点一下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14年了,质量可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网友:
用变压器油可以吗

网友:
清理干净上点缝纫机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