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家居第二步DIY:MQTT协议远程控制电器

楼主(2025-09-28):
第一步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7971-1-1.html
继使用STM32模拟EV1527后,智能家居的DIY进入第二步,使用MQTT协议进行远程遥控继电器通断来控制一个220V设备的开启和关闭。

### 电路:

使用串口屏的E1扩展端口进行继电器的控制

### 成品效果

### 代码实现:

这是一个mqtt连接的测试程序,在此界面之前,已经在开机的界面用下面的语句完成了wifi的连接,SNTP互联网时间获取,以及mqtt服务器的连接:
void init()
{        str ssid;
    str pwd;
    ssid=bind_get("wifissid");  //获取存储的wifi AP的SSID
    pwd=bind_get("wifipass");   //获取存储的wifi密码
    wifi_connect(ssid,pwd);     //wifi连接
    gpio_mode(0,1);        //E1端口 设置成输出模式
    app.setio(0); //E1低电平,继电器关闭
}

wifi连接时异步事件,在异步回调之后再依次处理,以下是部分核心代码:
void app.onASYNC(int m){
    if (m==1){
        //已经WIFI连接成功,需要进入下一步:获取互联网时间
        wifi_sntp("ntp.aliyun.com","CST-8");
    }
    if (m==2){
        //获取网络时间OK,在此书写连接服务器的代码
        mqtt_init();    //配置文件初始化
            //mqtt_setv(0,"mqtt://user:pwd@host.com"); //使用自有的mqtt服务器
            mqtt_setv(2,"");//使用SHMICTRL官网提供的免费服务器
            mqtt_connect(); //连接mqtt服务器
    }
    if (m==3){
            //mqtt服务器连接完成
            gopage(2); //直接调整到第2个页面
    }
    super.onASYNC(m);        //调用appbase父类继续处理其他消息
}

可以看到连接mqtt服务器后,会跳转的第二个页面,实际效果如下:

在此界面中,点按钮“开关”可以实现继电器的开关,然后界面处于mqtt协议的连接状态,当收到mqtt消息的时候,会将消息显示在左侧的调试消息显示框中,并且对消息命令进行处理:

- RS:读取状态
- S1: 打开继电器
- S0:关闭继电器
- 返回: 0- 继电器当前是关闭状态 1-开启状态

同时,界面中生成一个二维码,对应服务器上的一个URL程序,该程序是PHP编制,使用PHP连接mqtt服务器发送相应的消息,用于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本页面完整代码如下:

class app=loadcom(appbase);  //加载全局控制控件
class page=loadcom(page);    //加载页面控制控件
class s1=loadcom(skinwindows);  //加载窗体控件
class m1=loadcom(memo); //左侧的大文本显示控件
class s2=loadcom(skinbutton); //按钮"开"
class s3=loadcom(skinbutton); //按钮"测试发布"
class s4=loadcom(skinbutton); //按钮"返回"
class s5=loadcom(skinbutton); //按钮"清空"
class q1=loadcom(QRcode);     //二维码控件

str retstr= "";  //反馈字符串
str maintopic=""; //主topic
io=0;   //端口状态
void app.onASYNC(int m){
        if (m==200){
                //收到消息后,如果有反馈字符串,则发布消息,返回反馈字符串
                if (retstr!=""){
                        mqtt_pub(maintopic,0,retstr); //发布一条消息
                        retstr="";
                }
        }

}

//mqtt传来的消息命令执行函数
void mqtt_work(str topic,str data){
        if (data=="S1"){
                gpio_out(0,1); //E1端口高电平
                retstr="1";    //返回1
                io=1;
        }
        if (data=="S0"){
                gpio_out(0,0);  //E1端口低电平
                retstr="0";     //返回0
                io=0;
        }
        if (data=="RS"){    //读取继电器状态,也就是E1的端口电平
                retstr=""+io;
        }
        if (retstr!=""){
                async_run(200);  //如果有返回信息,则执行异步反馈发送消息
        }
}

void app.onWIFI32(int m){
    //在此书写有关m对应的wifi异步执行结果的处理代码
    str s;
    int msgnum;
        msgnum=wifi_getinfo(2);
    if (m==7){//m==7 表示收到的是mqtt消息事件
                   if (msgnum==6){  //msgnum==6 表示事件是收到mqtt消息
                           //收到消息
                           str topic;
                           str data;
                           int qos;
                           topic=wifi_getinfo(23); //获取消息的topic
                           data=wifi_getinfo(24);  //获取消息的实际内容
                           qos=wifi_getinfo(4);    //获取qos,可以不处理
                           //---在此书写收到的mqtt消息处理
                           s="RECV:"+data+"\r\n";
                           m1.text=m1.text+s; //将收到的消息字符串累加到屏幕左侧的大文本控件,用于显示
                           mqtt_work(topic,data); //处理传来的消息命令
                   }
    }
    super.onWIFI32(m); //调用appbase的父类,继续处理其他的wifi事件
}

void s2.onclick()
{   //返回按钮的点击事件
    gopage(1); //跳到页面1(菜单界面)
}
void s3.onclick()
{   //发布按钮
        mqtt_pub(app.maintopic,0,"testmessage");//发布一条测试消息
}
void s4.onclick()
{   //卡关按钮
        if (s4.text=="开"){
                s4.text="关";  //点击后改变按钮上显示内容
                gpio_out(0,1); //E1输出高电平
                io=1;
        }
        else{
                s4.text="开";
                gpio_out(0,0); //E1输出低电平
        io=0;
        }
}
void s5.onclick()
{   //清空按钮
        m1.text="";  //清空大文本控件的显示内容
}
void init(){
        //刚进入页面时的初始化函数
        q1.text="http://shmictrl.com/wifi/shmi-R1.php?id="+getsn(6); //生成二维码的url
        maintopic="shmi-R1/"+getsn(6); //生成mqtt消息的topic
}
init(); //调用init()函数,初始化一些参数
start(); //进入页面的消息循环,处理页面的显示与触摸事件

### 内部结构

### 主要BOM:

器件 |说明
---|---
串口屏|SHMICTRL 神秘魔控 ESP32-40ATP
AC电源模块|薄款 25X15mm  220-5V1A
继电器|SRD-05V  5V控制
光耦|PC817C SMD-4P
AC输入座|RT-C14-C0B-AA
AC输出座|DB-F-C3-C
外壳|铝型材外壳,厂家打孔

DIY下来总成本元器件不超过120元,不含PCB和外壳;

下一步:需要书写正式程序,并把多段定时程序加上,这样就可以控制热水器等设备了;
再远一点,将本控制器和前面做的自学习遥控器合并,用于控制各个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