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串电池加上了,速度只提高了3公里/小时

楼主(2025-09-28):
上次说打算加串电池,也就是由原16串变成17串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3118-1-1.html,昨天接上了,感觉速度只是提升了一点点

3并焊接完成

上机接线

通过上面两组电压算出单串电压

网友A:
磷酸铁锂,还是1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还是1串

是加1串,原为是16串,直接串了一串,也就是现在是17串

网友:
加了电池要换功率更大的电机

网友:
不错了,你的预期是要增加多少呢?

网友B:
充电器也得改,15、16串常见,17串的少见

网友C:
至少要加8串到16串啊,这么点肯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也得改,15、16串常见,17串的少见

先直接充看看,不行就自己改下那个电阻,提高一个3V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要加8串到16串啊,这么点肯定慢

加这么多控制器不认,上次用60V的直接不转

网友D:
家用电动车,速度能到40,个人觉得可以满足

提高那一点点电压,不如多并,提高容量,延长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电动车,速度能到40,个人觉得可以满足

提高那一点点电压,不如多并,提高容量,延长续航............ ...

空间有限,现在容量理论是47A,可以跑将近100公里,主要是速度最高只有32公里,加了一串可以到35,先这样试试看

网友E:
你是改速度,我都是加电池,保证长续航才对;看来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啊;争取充满一次点,像某些电动车厂家宣传的那样,可以跑上百公里的行程。

网友:
感觉楼主车现在的状态挺不错的,不需要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改速度,我都是加电池,保证长续航才对;看来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啊;争取充满一次点,像某些电动车厂家 ...

我电池已经加了,两个电池并起来用的,100公里的续航,现在就是感觉速度慢了那么一点点,要是能上到40就很OK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电池已经加了,两个电池并起来用的,100公里的续航,现在就是感觉速度慢了那么一点点,要是能上到40就 ...

100公里的续航  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公里的续航  好厉害

混数码之家的必须得有这公里数啊

网友G:
这个会不会被抓住判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会不会被抓住判刑

有这么严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公里的续航  好厉害

新的 60V20AH 铅酸电瓶就有80公里的续航,所以100公里的续航并不是太难的事。32AH 的电瓶能轻松达到!

网友:
加电池虽然跑的远了,铅酸的话车的重量增加的比较多,重量大了速度快,刹车等要求也高了,2个轮抓地的能力肯定比不过4轮。建议还是适可而止吧,否则安全是个大问题,自己出事和撞到别人都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