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哇咔咔,我也来拆了七毛钱的手扫感应灯并改造加上外置电池

楼主(2025-09-28):
看这价格就知道了,只有拼鸭鸭上才有这价格,来宝贝价格2.7元(不知道送了啥券给我,不是通用券),后面到货后竟然提醒拍照评论再返2元,这下来不就是7毛钱

再来个商品介绍,这是商品介绍里面的,大概就是左右扫控制开关,上下扫控制亮度,但三色切换只能按键来切,写的是直插的,但后面拆开发现里面竟然 预留了充电的电路,当然是没贴的,

接下来开拆了,到手的样子,总长30CM

看不出哪里装螺丝,后面拆完发现竟然一个螺丝也没有,拆到右边的挡块,竟然用胶沾,不能无损

拆左边电路部分,还是TYPEC口,两个按键,还有一个没有标号的IC,加一个三线接LED,然后一个黑黑的估计就是感应了,挺结实,没拆,不知道是啥原理, 红外?微波雷达?

灯条倒是铝基板的,这个好评,通过胶沾到下面的金属壳

电路板的全照,单面板,发现预留了充电的电路,但看结构,压根就没有空间能放下电池,难怪当直插用,看了预留的,大概率是4054的IC(下面图片的打错了),附上4054的管脚介绍

现在是加电池了,但可以看到加了充电也没空间放电池,直接引电池的一,后续外面 再接个座子吧,至于充电电路,可以看到就是焊上4054就好了,但手残,而且边上有个黑黑的塑料,怕又整烂了,所以这不还有一大堆的点烟器的板子吗,直接干一个贴在这个电路后面就完事了,这就开干,

这是点烟器大概,点烟器有带电池保护的,但它是控制电池负极来保护的,正极是公共端,但想用原来板子的接口,但原来板子接口的负极跟电池的负极是直连的,就不用点烟板的电池保护了,就当充电板用,后面如果真要用,电池再单独加保护

然后就是改造完的这样,先这样整吧,后面想看要加什么座子再整一下

整个完了,

后面贴几张图顺便问下,如下 是用60元电焊机的复刻,用的是控制 的第十档(总档位100档),看为啥焊点是这样子的,为啥点附近有一圈这种,焊笔的原因?还是啥,感觉之前用其它的没这种现象

网友A:
使用时背面怎么固定的?

网友B:
点焊点周围有点儿变色,电流小时间长了,

网友:
网上有免焊接电池盒。差的电池失效,更换方便。

网友:
好便宜,我进去没有这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时背面怎么固定的?

直接模块贴在电路板后面,用胶贴,还是你说的整个灯,它有两个卡扣,卡扣贴墙上,然后灯扣到这个卡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点周围有点儿变色,电流小时间长了,

电流小应该是,但时间长这个不是控制 板控制的吗

网友:
羊毛都被薅光了。

网友:
真便宜,值得玩玩。

网友:
7毛钱得到一个灯,太实惠了,配合大点的充电宝就更加实用了

网友:
这个价格买到这样的灯值了

网友:
价格不 贵,感应灯用着方 便

网友:
二手市场地摊上还要几块一个,带磁吸的。。。楼主这个是真便宜啊

网友:
这价位还不错,个人觉得这种超薄灯,电池供电不如插电使用耐用。

网友:
灯珠还不少

网友C:
接充电宝用不行吗?

网友:
价格很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充电宝用不行吗?

要接那种低电流不自动关断的充电宝才行,否则就要去按下充电宝激活输出,再去开灯,这样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