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贝壳云rk3328部署PVE虚拟化

楼主(2025-09-28):
教程是根据pxvirt官方教程部署官方教程地址:从debian安装pxvirt | PXVIRT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台装好armbian bookworm的贝壳云,我这台贝壳云是升级了2G内存和64G硬盘的,如果是1G内存的机器就建议不要搞了或者换其他大内存大硬盘的机器比如fine3399 4+64根据官方教程系统不能使用ubuntu,而且版本要bookworm
系统以及硬件都准备好了就可以了开始部署

1、添加软件源,下载gpg
curl -L https://mirrors.lierfang.com/pxcloud/lierfang.gpg -o /etc/apt/trusted.gpg.d/lierfang.gpg

2、将软件源添加到list中
source /etc/os-release
echo "deb  https://mirrors.lierfang.com/pxcloud/pxvirt $VERSION_CODENAME main">/etc/apt/sources.list.d/pxvirt-sources.list

3、修改主机名proxmox-ve的服务需要利用hostname解析ip地址。我们需要配置正确的主机名假设你当前的ip为10.10.10.10,hostname为pxvirt修改/etc/hosts文件
127.0.0.1   localhost

# 下面添加hostname信息
10.10.10.10 pxvirt.local pxvirt
::1         localhost ip6-localhost ip6-loopbackfe00::0
ip6-localnetff00::0
ip6-mcastprefixff02::1
ip6-allnodesff02::2
ip6-allrouters

4、安装ifupdown2(如果本机已安装可忽略)

pve使用ifupdown2来进行网络配置,可能某些发行版安装了NetworkManager,因此我们需要禁用其服务。
systemctl disable NetworkManagersy

stemctl stop NetworkManager
如果运行上面的命令后出现失联就要用ttl重新开启并排除问题了

5、随后执行命令apt update(此命令过后贝壳云不能运行apt upgrade,不能运行apt upgrade,不能运行apt upgrade,运行了重启后系统会进不去了)apt install ifupdown2 -yrm /etc/network/interfaces.new使用ifupdown2配置静态ip,可以通过ip link show查看你的网卡
root@nas:~# ip link show

lo: <LOOPBACK,UP,LOWER_UP> mtu 65536 qdisc noqueue state UNKNOWN mode DEFAULT group default qlen 1000
link/loopback 00:00:00:00:00:00 brd 00:00:00:00:00:00
enp5s0f0: <BROADCAST,MULTICAST,UP,LOWER_UP> mtu 1500 qdisc mq master vmbr0 state UP mode DEFAULT group default qlen 1000
link/ether d0:50:99:d1:13:02 brd ff:ff:ff:ff:ff:ff
enp5s0f1: <BROADCAST,MULTICAST> mtu 1500 qdisc noop state DOWN mode DEFAULT group default qlen 1000
link/ether d0:50:99:d1:13:03 brd ff:ff:ff:ff:ff:ff假设网卡为enp5s0f0
# 编辑 /etc/network/interfacesnano /etc/network/interfaces

# 填入下面的信息
auto enp5s0f0
iface enp5s0f0
inet static
address 10.13.14.109/24
gateway 10.13.14.254
重启设备
注意!
如果你配置不正确,重启之后可能无法通过网络连接,确保你可以通过显示器或者串口控制台等方式连接到服务器
随后重启机器,确保网络正常应用,如果网络不对,可能会导致安装的过程中断网,无法远程到机器中。

6、安装pxvirtapt updateapt install proxmox-ve pve-manager qemu-server pve-cluster
安装过程会弹出一些选项

7、创建网桥安装好之后,登录web页面,https://your_ip:8006,用户名为root,密码为你的root密码,领域一定要选Linux PAM
登录之后在网卡设置页面,删除原来的网卡ip,创建一个linux brige网桥。

根据自己的网卡名称创建一个类别并把需要关联的网卡添加上去并设置设备的ip地址以及网关,修改完毕后点击下上方的应用配置,确认好再点应用,如果出现失联就要通过ttl修改了

至此 安装完成,安装完成内存占用率超过1G

8、内存优化

禁用没必要的服务

systemctl stop pve-ha-lrm.service
systemctl disable pve-ha-lrm.service
systemctl stop pve-ha-crm.service
systemctl disable pve-ha-crm.service
systemctl stop pve-firewall.service
systemctl disable pve-firewall.service
systemctl stop pvescheduler.service
systemctl disable pvescheduler.service
systemctl stop spiceproxy.service
systemctl disable spiceproxy.service
systemctl disable postfix.service

创建编辑文件
nano /usr/sbin/pve-optimize.sh
填入以下内容
#!/bin/bash
systemctl stop pve-ha-lrm.service
systemctl stop pve-ha-crm.service
systemctl stop pve-firewall.service
systemctl stop pvefw-logger.service
systemctl stop pvescheduler.service
systemctl stop spiceproxy.service
echo "All down!!!"
修改好保存
修改文件权限
chmod +x /usr/sbin/pve-optimize.sh

继续编辑文件
nano /etc/rc.local

添加到 exit 0 上一行 系统启动后 300 秒会自动执行
sleep 300 && /usr/sbin/pve-optimize.sh
修改好保存

减少 worker 数量
修改目录 /usr/share/perl5/PVE/Service 下三个文件,将 max_workers 后面 3 改为 1
pvedaemon.pm、 pveproxy.pm、spiceproxy.pm

sed -i 's|max_workers => 3|max_workers => 1|' /usr/share/perl5/PVE/Service/pvedaemon.pm
sed -i 's|max_workers => 3|max_workers => 1|' /usr/share/perl5/PVE/Service/pveproxy.pm
# sed -i 's|max_workers => 3|max_workers => 1|' /usr/share/perl5/PVE/Service/spiceproxy.pm

上面两步操作完重启设备,重启后内存占用会降低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