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多功能破壁机HX-PB9322更换加热盘电机

楼主(2025-09-28):
奥克斯多功能破壁机HX-PB9322,近来使用有明显的杂音,工作中段就能感受机器的温度极高。空机旋转刀头判断,靠近加热盘一端的水封和轴承肯定完蛋

底座4自攻螺丝固定

后端轴承,前几周有异响加的润滑脂

记录接线

刀头转轴和电机轴卡死的

明显漏水后的锈蚀

电机线路中串接了电机温度保险开关,加热盘温度开关,盖子轻触开关

一圈硅胶密封圈包裹的主要配件加热盘电机

拆看了一下,别想着能拆解开单独换里面的防水和轴承

38元购入适用的配件

比原本的后端多个散热扇叶

原样装回

第一次安装,硅胶密封圈没包裹好加热盘边沿一周。试用哗哗漏水,重装后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玩意儿乎先考虑的就是防水密封。

网友:
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用处?

网友:
当初听说“破壁机”,还以为是装修拆墙改大锤后的机器降级粉碎水果了,看了楼主的分享,才知道是榨汁机换马甲了~
话说电热板中心的主轴防水密封,得是火箭喷射孔级别的材料吧?用硅胶必然扯到蛋不是?

网友:
这大公程,功率要很高,之前打过豆浆,如果经常用,破壁机还是很有用处的

网友:
11篇精华的老大,这破壁机个人认为就是个坑

更换为以前的豆浆机是正道~

网友:
换个电机,又可以再战两年

网友:
38元一套的套件,超值啊。

网友:
我的破壁机也咔咔的响

网友:
同样也有一个奥克斯,同样密封漏水导致卡死,电机研究了半天也研究不出怎么拆的

网友:
工程量不小

网友:
漏水问题真让人头疼呀

网友:
我想知道定子里的是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