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奥舒尔YX1920TH应急启动电源(带充气功能)

楼主(2025-09-28):
同事的一台奥舒尔YX1920TH应急启动电源(带充气功能),不能开机,插应急启动插头后,插头有LED灯闪烁。同事说不能充电,开拆:外壳为卡扣结构,开拆后,电池应该是4片软包装锂电池,看电路板也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因没弄过这样的东西,只好看芯片,查资料。升压充电芯片是HM5034,为PFM升压型开关式外置MOS 8引脚:

电池保护芯片为IP3255:

电源降压芯片为MT2499A:

充气泵控制及显示芯片为18P88单片机(芯海科技CS8M188智能充气泵应用方案,利用气压传感器实时监测轮胎或容器的气压,通过内置高精度ADC和信号链电路,确保气压数据的准确性好稳定性。针对气压传感器容易收到温度影响的问题,CS8M188特别设计了温度补偿功能,可利用内置温度传感器或外置NTC进行精确补偿,有效解决了温飘问题,增强充气泵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CS8M188支持NTC直接测量,无需额外阻容器件,简化系统电路设计,使得方案更加简洁高效,尤其适用于手持胎压计、数显打气枪等简单气压检测领域。):

检测电池电压15v多正常,不显示开不了机,应该是为18P88供电的电路有问题,测MT2499A输入输出电压均为0,不正常,简单跑线路发现MT2499A输入脚前有一丝印为3401的MOS管,测MOS左右管脚电压1.95v左右,中间管脚连MT2499A 电源脚2脚电池正极,右管脚连电池正极,但电压为1.95v肯定不正常,同时发现MT2499A接地脚4脚跟电池负极不通。进一步检查发现:18P88上边一丝印为33B(推测为单片机供电的1117)的左右两脚短路。说明33B输入脚对地短路,但MT2499A输出3脚对地不短路。因是黑线路板,加上眼花手抖,跑线太不容易,不知道MT2499A到33B中间还有啥电路。先把1117拆下看是否短路后再做打算(若拆下后不再短路,应该就是他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是电池负极到MT2499A也不通,看IP3255应用电路,应该是IP3255控制串联在电池负极与电路板地的两个MOS的通断,难道IP3255也有问题???)

因正在写帖子时,手误关了页面,可能图片发的乱,敬请谅解!!!

楼主:
拆掉丝印33B后测量,33B左右两脚不通,电路中的电容C4、C12、C2两端均仍为短路状态,难道是18P88单片机损坏了?

网友:
就看到了电路板,黑漆漆的一片,不好跑线路

网友A:
加个外观图效果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外观图效果会更好一些

呈上:

网友:
功能越多,产品质量越差,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

这板子是黑色的,看线路头大

网友:
智能充气泵应用方案

网友:
看着挺小巧的

网友:
电芯是定制版的吗

网友:
所有图片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塑料气泵头,容易高温变形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