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内阻仪测量电容内阻为什么测前要放电?而测量电池内阻不用放电?

楼主(2025-09-28):
请坛友指教:用内阻仪测量电容为什么要先放电,而测量电池内阻却不用放电就可以带电测量内阻?

在网上找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以下是借来的:

网友:
哈哈,都不用放电吧,只要电容电压不超过电池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只要 你确定电容上残存的电压 不超过电池电压 就不用放电。如果有高低压必须放。

网友:
主要是有的电容残存电压可能超过内阻仪的极限耐压,所以,测电容养成放电习惯为好,电池也一样要注意,比如测试电池组的电压是否超过仪器耐压值

网友A:
首先,那玩意的原理都是电桥,简称交流内阻仪
其次,这玩意有个重要参数叫去耦电压,这就是能测的最高电压
测电容的的电桥有些精简了去耦电路,于是就不能测带电压的。
测电池的电桥都有去耦电路,毕竟没有0V的电池。但是你测高压电池一样GG

回到你这个问题:内阻仪测800V的电池,你猜要不要放电?

网友:
电池电压那是恒定可预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那玩意的原理都是电桥,简称交流内阻仪
其次,这玩意有个重要参数叫去耦电压,这就是能测的最高电压
...

好的,学习了

网友B:
养成良好习惯,无论用什么仪表测电容,都要在测前把电容放电。
我手中有一块二手的电容表,仪表正面就贴有一条铝片。上家在多年使用时,把这条铝片用作放电导体,电容引脚的尖锐把铝片的表面黑漆捅得斑斑驳驳。但仍旧不能避免在最后的一次测试时,忘了放电,把芯片7106干废了。
我是到手后用硬芯的7106换了原有的牛屎芯,才把它修复能用了。

网友:
电容可以不放电,参考很多卖法拉电容的商家测试视频。前提是电容储存的电压不要超过内阻仪电压量程,否则会烧表,而且是秒烧

网友:
测电容是必须放电的,电容器瞬时放电的的瞬时功率是比较大的。

网友:
主要是电容的电压是未知的,万一是高压呢。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二者设计时考虑的输入规格是不同的,因此输入端的电路,一者考虑了直流电压的存在与隔离,另一者并没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养成良好习惯,无论用什么仪表测电容,都要在测前把电容放电。
我手中有一块二手的电容表,仪表正面就贴有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C:
因为电池电压是定值,而且是安全范围内的,而电容上的电压是不定值,也许会有高压,比如220V整流滤波电容,它上边可能会有310V的电压,而电蚊拍上的终极电容上的电压可达2000V以上。这些电容如果不放电就测量,极大的可能会击穿测试仪。

网友:
这应该不是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电池电压是定值,而且是安全范围内的,而电容上的电压是不定值,也许会有高压,比如220V整流滤波电容, ...

感谢坛友指教,2.7V500F的超级电容一直没敢直接测试,怕电流大损坏内阻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指教,2.7V500F的超级电容一直没敢直接测试,怕电流大损坏内阻仪。 ...

你这个直接测没问题,2.7V3000F的测了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