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升压模块

楼主(2025-09-28):
由于智能门锁漏电(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2047-1-1.html),想找一个锂电池升压模块,升压到6。5v,随着锂电池电压下降,输出电压也跟着下降,这样就可以使用门锁的低电压报警功能了,问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模块?我在淘宝上找了,一般的升压或降压模块,输出的电压都是恒定的,不会随着输入电压的高低而变化。

网友:
变压器好像是按比例变压的?

…!?…~~~……!???……~

网友A:
还捣鼓呢,两节磷酸铁锂每月充一次电吧

网友B:
用HT7030或HT7033,静态电流2微安,低于3.3或3.0V就亮灯,警示要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捣鼓呢,两节磷酸铁锂每月充一次电吧

两节最多10天,而且没有低电压报警突然就没电了,测试铁锂只有一伏多,已经用了物理钥匙两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T7030或HT7033,静态电流2微安,低于3.3或3.0V就亮灯,警示要充电了

感谢,这个配合铁锂刚刚好,就是好像没有成品的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配合铁锂刚刚好,就是好像没有成品的模块

找个带小电流输出的充电宝,常观察充电宝电量省事,5v能工作,以前改过10000的充电宝,不过不带小电流输,充电宝休眠锁会断电,但是你外面开锁充电宝会触发,锁开机,然后开锁,但是每次开锁慢,而且锁总断电通电怕出问题,就改了单独的升压板,静态电流太大,充满电能用3个月左右,用了半年左右,终于有一次把自己锁门外了,用备用钥匙进屋后,发现是升压板死机了(类似吧)升压板重新断电又好了,用了一段时间又出现这个问题,直接又改回电池了

网友D:
我家那个指纹锁  能用两年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配合铁锂刚刚好,就是好像没有成品的模块

超级简单的啊。这个就是个电压警示电路

规格书

有2.2/2.4/2.7/3.0/3.3/3.6/3.9/4.4/5.0等电压规格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简单的啊。这个就是个电压警示电路

规格书

看到了,谢谢,这个配合充电宝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带小电流输出的充电宝,常观察充电宝电量省事,5v能工作,以前改过10000的充电宝,不过不带小电流输 ...

是的,关键是找到支持小电流的充电宝模块,我找了几个,要么小电流会休眠,需要按按钮激活,要么直接小电流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那个指纹锁  能用两年左右

啥牌子,这么省电

网友:
你这锁静态电流太大,要换一个。正常的,两节磷酸铁锂可用半年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牌子,这么省电

什么匠来着   记不清了  从安上到现在  四年了  中间换过一次  现在还没换呢  估计也快没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超级简单的啊。这个就是个电压警示电路

规格书

这电路比6206还简单啊,外围连电容都不需要,这么牛A么?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比6206还简单啊,外围连电容都不需要,这么牛A么?

见笑了,这个就是个单纯的电压监控/警示器,低于某个电压就输出的那种。所以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见笑了,这个就是个单纯的电压监控/警示器,低于某个电压就输出的那种。所以简单 ...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一样?不是LDO么?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一样?不是LDO么?

举个例子吧,HT7036,当电压低到3.5-3.7V时,输出端短路到地,你可以让一个指示灯亮或控制继电器接通市电给电池充电。英文都不认识,这功能是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吧,HT7036,当电压低到3.5-3.7V时,输出端短路到地,你可以让一个指示灯亮或控制继电器接通市电 ...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弄两节磷酸铁锂串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