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变频电机检测仪(上)

楼主(2025-09-28):
陆陆续续买的配件到的差不多了,汇报一下改造进度,大体成型了,电流表头还没到。

盒子尺寸是263*185*60,选高度60是因为装空开正合适

空开是以前红包买的,右边就是3P的变频压缩机驱动板。

这是一个五线风机接口转换板,适应不同品牌

散热片不买了,拆了两个美的变频板上的拼一块用。

装好空开轨道

底部沉孔,加四个橡胶底座,以前红包买了好些个橡胶底座,用起来方便

没有雕刻机,只能手工开孔,还做个提手,更方便一些

忘记什么机器上拆的品字插座了,一看还是16A的,那就用上。

散热片固定好,画好模块和整理桥的位置,开孔,攻丝

拿洞洞板做一个UVW输出的接口板,6.3插片,到时候肯定还得做一些各种品牌压缩机插头的延长线,插头用起来也方便。还做了个3P插头也是UVW,是测试三线风机电机,油烟机电机的。
边上6针排查是膨胀阀的接口。

选60高度的盒子,就是为了更容易安装空开,正好冒头。空开上面的空白地方是安装电压电流表头的,快递还没到。
这几天忙了就干活,闲了就开孔,就弄了这些。

网友A:
洞洞板裸着不好吧?

~……???!…~~~…!???…~~

网友B:
开展无人机,机器人、航母维修业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洞板裸着不好吧?

正常,为了接线方便啊,网上卖的现成的风机检测仪也是裸着,这玩意儿都是维修工用的,裸着也无妨,主要是往里面装,费劲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展无人机,机器人、航母维修业务了啊!

这是一个3P的变频压缩机驱动板,那就可以测试3P以内的所有三线变频电机,这玩意不止是可以测试3P以内的空调压缩机,比如空调上几十瓦的直流风机电机,油烟机上的直流变频电机,滚筒洗衣机上的变频电机,冰箱的三线变频压缩机等等,都可以驱动,今天上午朋友拿来一个西门子滚筒洗衣机的变频电机,试了一下,运转正常。

网友C:
楼主不考虑接上坏电机,然后板子…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考虑接上坏电机,然后板子…膨~

基础的测量还是要有的,如果电机线圈阻值异常,或者对外壳漏电,那就可以直接判定电机损坏,不用通电测试了。

网友D:
这个动手能力强,3D打印个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动手能力强,3D打印个壳

没有3D打印啊,太贵了,十几块买了个防水盒,好歹是新料的,自己手工开孔吧。

网友E:
不错,快快完工

楼主那个变频驱动板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快快完工

楼主那个变频驱动板多少米

1.5P的155,2P的165,3P的175,我买的3P的。

网友:
做的漂亮,规整!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就是买了一个成品的变频空调万能外机驱动板,一开始打算自己改装的,因为专用板保护电路太多。有成品的那就可以买,毕竟也不贵。用来测试各种家电的三线变频电机,因为我买的是3P的驱动板,所以从几十瓦到两千瓦都可以驱动测试

网友F:
哟~这玩意没见过,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哟~这玩意没见过,高级货?

就是个变频空调通用外机驱动板,3P的,不是啥高级货。

网友G:
这个是通单相交流电220伏三相380伏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通单相交流电220伏三相380伏不可以吧?

是的,这是220V供电的,因为这才3P啊。

网友:
直接搞个变频器就行了,直接在变频器上就能看到电流电压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