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众斯柯达修完暖水箱漏水,更换冷却液水壶

楼主(2025-09-28):
上周修好了漏水的事情,看着这个乌漆嘛黑的水壶,心想,这是个 隐患,为了杜绝这个隐患,决定更换水壶。。

淘宝搜了一下,价格 10-70不等,,一个塑料壶能有啥高科技。买了一个13 的。

今天到货了,牛马趁着中午1个小时吃饭时间,抓紧干。。。。

之前更换门锁买了一套梅花扳手,现成的钳子。开始干。。

中途没有拍照,15分钟完成。。中间还出了点意外。。。

接下来看图片。

打开管子后,用一次性水杯把冷却液接住。。之后再导入新水壶。。。拿了老板 7 个水杯,心想拿多了,没想到刚刚好。。少一个都弄不成。。。。

18年应急加了自来水,半月后换冷却液,之后就成了这个样子,用了7年一直没啥问题,也就没有留意。。从这个外观来看,根本看不见液位高低,

看着里边,沉淀物,还有铁锈估计。。。。

德国制造。塑料壶

由于没有拍照,这个借用网友评论的照片。样子差不多。。。

至于刚才说的意外,就是这里。

看这个 管箍,取下来之前,管箍中间有管子撑着,耳朵的距离比较近,用老虎钳直接夹住就能取下来,。。
取下后,撤掉老虎钳后,管箍中间空了,耳朵的距离恢复原状,特别宽。导致安装的时候无法夹住耳朵。。。

后来折腾了 2 分钟,来来回回磨磨蹭蹭。拿着梅花扳手翘着耳朵的孔,终于把耳朵塞到老虎钳的嘴里了。。。。

看着干净的水壶,心里舒畅多了,后期检查冷却液再也不用弯腰,开盖,拿手电了。。

网友A:
兄弟,你这个新的我感觉还不如把原来那个旧的洗干净。当然老车了,也许旧的也老化了。
这个需要承压的,不是一般的水壶。
后期留意下吧,如果打算继续开下去,换就换个正厂的好的,这玩意儿漏了裂了都耽误事儿。

网友:
然后大众奥迪这种卡箍很多,可以买把那种大的卡箍钳子,我给自家奥迪换空滤都用上了,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新的我感觉还不如把原来那个旧的洗干净。当然老车了,也许旧的也老化了。
这个需要承压的,不 ...

谢谢提醒。

网友:
啊这还是一个带压原件
这真没想到

网友:
橡胶件或者密封环老化了

网友B:
谢谢分享,没漏的话完全不需要换,刷一刷就行了

网友C:
一手还是二手车?这是加了其它东西了吗?

我车十多年了,壶干干净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手还是二手车?这是加了其它东西了吗?

我车十多年了,壶干干净净的。 ...

“18年应急加了自来水,半月后换冷却液,之后就成了这个样子,用了7年一直没啥问题,也就没有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年应急加了自来水,半月后换冷却液,之后就成了这个样子,用了7年一直没啥问题,也就没有留意。” ...

那你是大意了,应最快换回防冻液。

大众车就是爱漏水,以前我一个亲戚的捷达王也是水泵坏、暖水箱漏,中控台拆个七零八落,那时才6w公里。

网友:
这个需要卡箍钳子,没有的话,可以找个铁丝,先把卡箍搞大,套在管子上,然后再松开铁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没漏的话完全不需要换,刷一刷就行了

犄角旮旯刷不干净

网友A:
参考一些网图,有的可能比较老了,但仍旧可以拿来学习。
下图盖子上写了开启压力160千帕。

网友:
别小看这个膨胀水壶,提升压力可以提高冷却液的沸点,所以才会看到120度不沸腾现象,如果是质量不好的水壶,有可能会造成开锅高温喔。

网友:
旧的洗洗也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些网图,有的可能比较老了,但仍旧可以拿来学习。
下图盖子上写了开启压力160千帕。

壶盖就是泄压阀,不用担心

网友:
耳朵张大了,老虎钳嘴小了够不着夹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需要一把开口很大的老虎钳。为楼主自己动手修复水壶点赞。

网友:
好多车 都是修坏的   这话 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