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人体红外感应灯不亮了

楼主:
今天发现这个灯坏了,芯片被打磨了,这款灯刚买来的时候发现待机电流在2.2mA,其它几个灯在0.2~0.4mA(以上测得的电流是白天,有人体感应时。无人体感应时,其它几个灯的待机电流在uA级别),现在怀疑是这个八脚芯片坏了。
有修过的师傅请指点下,刚拍了几只回来代换试试。

网友:
双色温的灯珠。

网友:
感应模块故障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红外线模块的供电由八脚芯片提供,它的电压偏低,我怀疑是八脚芯片问题

网友A:
坏了就再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就再拍一个

虽然拍一个几块钱,但是我还是想搞清楚原因。家里很多这种灯,坏了都应该可以修修。配件更便宜。

楼主:
各位师傅们,前天说的感应灯网上淘了个芯片(咨询卖家怀疑是这款芯片,原芯片已打磨看不清型号)今天回来了,焊上去测试发现灯亮、亮度低,改引脚原芯片引脚4位置的光敏到新芯片5脚,6脚输出,7脚腾空。还是灯亮,亮度低,怀疑可能是芯片不匹配,此改装宣告失败。最后取消自动感应功能,改为手动开启。废物再次利用,避免浪费!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们,前天说的感应灯网上淘了个芯片(咨询卖家怀疑是这款芯片,原芯片已打磨看不清型号)今天回来了, ...

原芯片567脚直搭GND脚改为手动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