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请教群联量产工具问题:U3主控请使用ST3.0设定

楼主(2025-09-28):
刚刚用PS2251-09量产工具给我的HP X785W量产时出现了问题,请教解决办法。如图所示:

网友A:
全部选择自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选择自动不行吗

没试过,这些设置都是默认的,没改过,也不敢改,想找个教程也没找到。

网友B:
提示你选的配置文件不对,你要是会自己配置就自己配置要是不会就选预设的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你选的配置文件不对,你要是会自己配置就自己配置要是不会就选预设的配置文件

...

目前是USB3.0的盘,但3.0接口不认,只认到2.0模式,所以不知该咋搞,那个配置没动过。

楼主:
设定改成ST 3.0了,但是量产后直接变砖了。。。

楼主:
量产成功了,但还是USB2.0,显示支持3.0规范,可能是触点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