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电路板被打孔,请教一下这是哪个厂商的哪款硬盘?

楼主:
无聊在海鲜市场瞎逛,发现一块被扒光了又打了孔的硬盘,看不见外壳,特来请教。
颗粒是9颗132脚的1V23,主控看不见,接口是U.2。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看接口是SAS的,不是普通的SATA硬盘。

网友B:
管它哪家的,弄回来搬板呗…

~……!???…~~……!?

网友:
还带了那么大个电容,猛地看还以为是个电源呢。

网友:
我想要这个颗粒做优盘

网友C:
东芝铠侠的CD系列吧,可能是CD4的哪个版本。

网友:
就算是高级别保密单位,这打孔也太不专业了吧,,,居然不是在存储颗粒上打

网友:
乖乖,这么多贴片阻容器件...

网友:
里面一定有大秘密

网友D:
只能拆下来做优盘,这种盘的特点是存储芯片多但容量不大,冗余多!

网友E:
这就是专业销毁公司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芝铠侠的CD系列吧,可能是CD4的哪个版本。

查不到信息,倒是查出来一堆C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它哪家的,弄回来搬板呗…

我想搞回来试试,先观察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接口是SAS的,不是普通的SATA硬盘。

不是SAS,是U.2。SAS接口中间位置没有金手指,金手指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拆下来做优盘,这种盘的特点是存储芯片多但容量不大,冗余多!

可以贴块2T的硬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搞回来试试,先观察观察

心动不如行动…

~…!?!…~…!?!…~~……!!

网友:
管他啥品牌,颗粒好啊

网友:
这个要65一颗,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专业销毁公司干的?

就是太专业了,不专业就直接打颗粒上,某鱼上很多工包、工程卡、硬盘之类的,都是业主花了钱销毁处理的危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