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个软件在哪里能下到,要电脑版。以前小霸王学习机里面的电脑学习卡

楼主(2025-09-28):
以前小霸王学习机里面的,先让孩子学习键盘输入

网友A:
其实现在的人不需要键盘输入了,那么慢,还难学 。
我用过金山打字通,你可以看看。

网友:
http://www.lainzy.net/post/243.html

网友:
运行的系统不一样吧。

网友:
打字练习的很多,随便搜一下就是,如果非要和这个差不多的就在电脑装个模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的人不需要键盘输入了,那么慢,还难学 。
我用过金山打字通,你可以看看。 ...

我学打字用的tt打字

网友:
明显这个软件不是win版,找到软件还要安装模拟器

网友:
金山打字通可以起到同样作用

网友:
如果只是要熟悉键盘输入,以前的练字软件即可,你要的那种只能装模拟器还麻烦

网友:
这个网友的博客很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的人不需要键盘输入了,那么慢,还难学 。
我用过金山打字通,你可以看看。 ...

+1,我以前也玩过金山打字通…

~…!?!…~……!????!…~~~~…

网友:
金山打字通,TT都用过。

网友:
打字练习,当初用过金山打字通,如果有老一些的电脑可以装那个软件,也挺好使的

楼主:
这个是不是要下载模拟器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的人不需要键盘输入了,那么慢,还难学 。
我用过金山打字通,你可以看看。 ...

编程怎么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程怎么输入

AI,语音…

网友:
主流操作系统还是装个金山打字通2016比较合适。

网友:
打字练习的很多,随便搜一下就是

网友:
应该是ro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