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1800兆小路由拆解(TP-LINK WMC180)

楼主(2025-09-28):
最近这种路由器便宜二三十吧,可以用来易展,记得上次买路由器的时候还是tp的wr541。觉得便宜买了几个玩儿。结果吃灰这次的这个也吃灰了。因为电脑屋的信号不好,用这个做了易展之后连接信号是满格,但是速度只有10兆。没有这个一展的时候连接信号是一格,但是速度有20兆。搞来搞去还没有不装这个易展速度快。但是把这个一展去掉以后,电脑死活连不上那个信号弱的网了。因为我设置的是不广播Sid所以把原来电脑上原来的链接全删掉,然后放在信号好一点儿的地方反复的连很多次。这样win10才记住这个隐藏的无线网络,在信号不太好的地方才能自动连上。结果买了几个这个小方盒子,又继续吃灰了,重复着以前做过的事情。瞬间感觉到人生好无聊呀!

网友A:
其实人生本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选择没完没了的折腾,就跟几十年前上学的时候,无聊了就把收音机拆了装装了拆,没有意义,只为打发无聊,听个响就扔一边了。

客厅电视柜下的五个大抽屉、沙发下三个、阳台的几个大柜,扔的都是折腾的物件:电动机一堆、电源一堆、音箱好几个、电钻、电磨、万用表、路由器都是两三个、各种配件一包又一包......

网友:
扩展不行还不如牵一根线算了,还稳定

网友:
我刚买了个普联的SG1005D,铁壳千兆5口交换机,回头拆给大家看

网友:
散热片够大

网友:
购物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人生本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选择没完没了的折腾,就跟几十年前上学的时候,无聊了就把收音机拆了装装了 ...

到最后都是扔的扔,送的送,曾经自己喜欢的那么多小东西当时说要永远玩儿一辈子,可是现在一辈子还没过完,就不想去再看他们,去动他们了。

网友:
tplink的东西从来不碰

网友B:
这路由器掉线吗?

网友:
里面的散热片个头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路由器掉线吗?

天热会死机。

网友:
无线回程要降低一半带宽,正常还是走有线好

网友C:
这种信号应该不好吧

网友:
路由器联电脑,能刷openwrt的可以当客户端用,信号差没事,信号质量好也能轻松50M,路由器的天线都比网卡的好的多

网友:
最多10几M,这是降速到100Mb了吧

网友:
能用有线的网络还是尽量用有线的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信号应该不好吧

信号还可以,没有后来出的rac1950g速度快,但是,1950死活上不了网,气死人了。获取网址是192.168.0.***。网关是192.168.1.1.。。dns也是这个,就上不了网了,老的k2p可以。wmc180 时间长了可以上,1950 就不行。

网友:
我也是用易展,也是反复遇到麻烦。比如无线摄像头旁边就是A路由,它偏偏连到远的那个路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