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智能触摸电饭锅

楼主:
今天拆解一款美的电饭锅

底部看不到铭牌,不知道型号

拆掉底壳看到电饭锅内部结构

控制主板部分

取掉控制主板

电源芯片为PN8024R

加热控制采用BT136可控硅

控制主板背面

采用多个丝印A6t贴片二极管,型号为BAS16W

丝印NE的贴片二极管型号为KRC105S

共采用三个KRC105S贴片二极管

按键显示板,按键采用触摸按键。

按键显示板背面

比亚迪的BF6910AS10Z触摸控制芯片

韩国ABOV的MC96F8316M主控芯片

网友:
内部还蛮干净的,功能也多。为啥要拆呢,坏了??

网友A:
这类电饭煲有个通病,底下的温敏电阻阻用的时间长了,阻值会有变化,导致煮饭的效果会慢慢变差。

网友:
我买了2个差不多的美的饭煲,涂层很容易脱落,质量比十几年前买的差好多,以为是个例,哪知道买2个都一样。

网友:
质量也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饭煲有个通病,底下的温敏电阻阻用的时间长了,阻值会有变化,导致煮饭的效果会慢慢变差。 ...

ptc的温度传感器不耐高温。

网友B:
美的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由ABOV单片机主导,电饭煲功能多多!

网友:
抄板子上的型号。淘宝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的电器做工不错

据说,它家的空调铝管居多,废品佬对它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