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30多元的鼠标滚轮竟然用的是光栅

楼主(2025-09-28):
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鼠标,网上30多元,滚轮基本没有任何段落感,心想不会这也是光栅滚轮吧,拆开看下果然是光栅,感觉这个鼠标性价比不错,就是太小,平常用起来不太舒服,当笔记本电脑鼠标还可以。

网友:
光栅的就是好。但现在好象中端的用光栅的很少了。  不知 妙控的鼠标长期用起来如何?有没有用妙控鼠标的?

网友A:
这做工和用料看着有些山寨

网友:
比较山寨啊

网友:
罗技的光栅也很容易坏,莫名其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和用料看着有些山寨

USB线有插座,不是直接焊在板上,这就和山寨拉开距离了。

网友:
有线的不好玩

网友:
现在好象中端的用光栅的很少了

网友:
这个鼠标的使用环境堪忧啊……

网友:
要看上市时间,早期的有线如果卖到几十块,用光栅也正常。这个还是分立元件的,肯定很老了。
现在的有线估计都不会用光栅了。

网友:
还是有线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早期货

网友:
拆都拆开了,不如顺便把微动开关换了。

网友:
清理下内部,换上静音键,又是个好鼠标

网友:
光栅滚轮耐操,做工还行

网友:
以为是滚球带轴轮上的那种光栅

网友:
这个罗技鼠标像是山寨货

网友:
光栅的用着舒服,但是不容易坏应该是错觉 .

光栅很空间进入灰尘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