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修12款标致408减速启动机

楼主(2025-09-28):
2012年春的小狮子,13年以来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未撂过挑子,可能是感觉到我有薅国家羊毛,领报废补贴2w元的打算,13年来唯一一次把我撩在了路上。

打开钥匙,转动钥匙到start ,听见熟悉的马达继电器吸合和转子旋转的声音,但是感受不到发动机的活塞运动。我心想,完蛋,马达齿碎了。。。。。
叫了个车拖着,自行开到修理厂。更换马达一个。收费380元。实际给我安装这个杂牌150都要不了,但是心想可能是最后一次给他花钱,也就没还价。跟换马达后,一把找车。原车的使用了13年的武汉神电装车马达被我带回家。

13年,28w公里,从来没出过问题。

拆带连接端子,看了一下马达输出齿,正常。那就不是这个问题。继续拆。

后盖一拆,一地碎渣,初步怀疑拨叉散了。

打开后,看到完整的拨叉。。。。。碎了一地的减速齿轮座。

吸拉开关完好。

齿轮组保持架碎了。密封圈碎了。导致电机旋转以后减速机本体跟着旋转。

本来计划修复的。上万能的某宝查看了一下, 保持架和密封圈两个加起来要60元了,加上运费80元。
这个马达修好也卖不了80元,于是作罢。

288888公里的小狮子。
争取搞到30w。

网友A:
28w公里,功勋配件!够了

网友B:
撸主妥妥的老湿机啊…

~…!?!…~…!???!…~~…!??!…~

网友C:
跑这么多年的法系还没多见

网友D:
我的天籁也坏过启动马达,不过貌似是电刷故障,多启动几次还是能用的,后来换了个拆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籁也坏过启动马达,不过貌似是电刷故障,多启动几次还是能用的,后来换了个拆车的 ...

换个碳刷也就二三十块,我想二十万把所有的碳刷都换了

网友E:
13年,近29万公里,这小狮子每年跑的不少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质量已经不错了

网友F:
可惜了这个牌子其实很不错的,现在一年只有几万台了。希望能一直存在下去。

网友G:
小狮子非常耐用啊,平时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w公里,功勋配件!够了

除了各种油水、 刹车片、滤芯、皮带等易损件,这好像是第一个更换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这么多年的法系还没多见

其实不是为了薅国家羊毛,真的没有换他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籁也坏过启动马达,不过貌似是电刷故障,多启动几次还是能用的,后来换了个拆车的 ...

我这个碳刷还很长,就是尼龙材质的减速齿轮组底座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妥妥的老湿机啊…

差不多100w公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年,近29万公里,这小狮子每年跑的不少啊

前9  到10年 一年也就2w不到,这个车不是主力跑。20年以后一年基本上3w多4w,跑的稍微有点儿多了。里程都是这几年造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了这个牌子其实很不错的,现在一年只有几万台了。希望能一直存在下去。 ...

小狮子要是有新能源的话,我还会支持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狮子非常耐用啊,平时省心

非常省心  ,2020年的时候底盘做过一次整备,胶套减震全部更换,目前底盘依旧扎实。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展示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