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非凡科技b75-itx主板,拔插线不方便

楼主(2025-09-28):
六一八买的玩具,总价115,其中七十七的红包,有M.2接口两个,支持nvme和ngff,但是需要调整跳线,另外个M2只能插无线网卡,网口是千兆的,内存条和SATA离的太近,想要拔SATA线必须拔内存条,还有就是风扇电源线,也是不好插拔,正好在USB后边

网友A:
有那钱不如买个B150或者H110的ITX主板,起码PCIE通道是全的,不是第三方芯片扩出来的通道和接口。这个NGFF接口叠甲M.2接口的一高一低的设计也是神奇。我最近在玩八九代志强,上B365M或者Z370魔改,E2146G涨价太狠,整了张40HX大矿卡,跑分一百万出头,玩3A游戏6的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钱不如买个B150或者H110的ITX主板,起码PCIE通道是全的,不是第三方芯片扩出来的通道和接口。这个NGFF ...

为什么选它,主要是手里有配套的CPU和内存,买其它的主板,我还要再买CPU和内存,

网友:
年代久远的东西了,插上线就行了,不要折腾了。

网友B:
用红包后38元,还差不多,115元就太贵了

G1610性能太弱了点,上I3 3240啊,功耗也不高

网友:
4代的话wifi接口也可以上硬盘吧

网友C:
B75平台太老了,为了G1610买个板就感觉不太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选它,主要是手里有配套的CPU和内存,买其它的主板,我还要再买CPU和内存, ...

卖掉回血换新平台

网友:
你这不是典型的为了口醋包了顿饺子嘛 ,我有套Z77 一直用g530 凑合,可以当nas ...

楼主:
引用 网友C:
B75平台太老了,为了G1610买个板就感觉不太值了。

所以我把3450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红包后38元,还差不多,115元就太贵了

G1610性能太弱了点,上I3 3240啊,功耗也不高

上的I5 3450

要是G1610,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的I5 3450

要是G1610,我就不折腾了,

i5 3450可以,不玩游戏,平时普通应用够了,加ssd硬盘,很流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把3450换上了,

3450不如卖掉搞B85平台,上E3

网友:
ITX都这样,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玩ITX必须要有一双巧手

网友E:
主包,要不咱先穿好裤子呢,吓我一跳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包,要不咱先穿好裤子呢,吓我一跳哦啊

我拍图片是六月二十号左右,正热的时候,谁在家穿长裤啊,

你的观注点真奇怪,不看主板,看腿,又不是妹子的大长腿,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50不如卖掉搞B85平台,上E3

一个玩具,不值得折腾,又不缺电脑,

主力机12700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玩具,不值得折腾,又不缺电脑,

主力机12700K,

说得好,B75太老了b85也不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