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飞利浦直充手电筒怎么拆?

楼主:
没事想换个容量大点的电池,尾部贴纸揭开过,无任何缝隙或螺丝,拧外壳整体无转动,灯杯未见有卡扣,无从下手。

网友A:
推拉式的灯头?貌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拉式的灯头?貌似??

是那种前后移动灯碗变焦的吗?这把除了开关可以动作外没有任何可动作的部件。

网友B:
中间有螺纹连接的

网友:
一体的话,大多数是从尾部往外拉,自己做个钩子就行。
电动牙刷也是这样从尾部拆,只是电动牙刷往往有2个卡扣需要先别开。

网友:
放大镜仔细看看

网友:
我刚好有一支~~~~~
用把剪刀就可以~~~

网友:
得用特殊工具吧

网友:
用把剪刀就可以了

网友:
剩下的就交给lz~~~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灯珠和结构看起来都有大厂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螺纹连接的

使劲拧也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有一支~~~~~
用把剪刀就可以~~~

试过灯杯圈用鲤鱼钳拧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