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电器,裸板Diy

楼主(2025-09-28):
某鱼上的B6充电器裸板不贵,怎么没看到有diy制做个??
价格不一,30左右到七八十,航模用的来给18650电池,充电,平衡,应该不错吧?

是不是安全问题,还是什么?
想买几片来用,请教
(话说B6有80W吗,50W知道,80W是真假?)

网友:
这个牛了,还不错哦

网友A:
效率有点低,而且电源基准比较飘,遇到过平衡3s结果其中一块差0.5V的

网友B:
对比了一下我手头的,好像少了不少元件,不知道能不能刷第三方固件了,
刷上第三方固件能测内阻还不错

我这个电源插口旁少了一个防反接NMOS,也没有内置USB2T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有点低,而且电源基准比较飘,遇到过平衡3s结果其中一块差0.5V的

均衡久点能平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了一下我手头的,好像少了不少元件,不知道能不能刷第三方固件了,
刷上第三方固件能测内阻还不错

考虑到有缩减。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安全问题,会不会充着充着就爆炸了?

网友:
小黄鱼上个买了个40块,用来充工具电池,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