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联想s2笔记本电脑更换键盘

楼主:
最近笔记本键盘有几个按键不好按,各种捣鼓都不能恢复,

只好拼多多下单买了一个冠泽的键盘换上,价格31元。
新旧键盘对比,买的黑色底板不带红点的,自己换上红点。

换键盘第一步就是拆开后盖断电池,
机器挺干净的,没什么灰尘。

接下来就是取键盘,
把键盘往上推,露出里面的螺丝,拆掉螺丝就能拿下键盘了。

取键盘的时候小心一点,排线在下面。

新旧键盘对比,新键盘做工还不错,打字的手感和原装的相差无几。

取红点就必须掰开G‘H两个按键,螺丝隐藏在下面。

卸下螺丝就能取掉红点的主板。

这一步就是安装排线,然后再插入键盘。

先把键盘插入到c壳里面去,
然后安装好螺丝,再把卡口插入到下面就ok。

新键盘测试一下,完美。

网友A:
之前帮朋友换的键盘,换单个按键的,到手大概20左右,最后不知道怎么被对方进水弄坏了一片。
结果咸鱼找拆机的,20还包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帮朋友换的键盘,换单个按键的,到手大概20左右,最后不知道怎么被对方进水弄坏了一片。
结果咸鱼找拆 ...

拆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所以便宜…

~…!?!!!…~~…!!???……!??

网友:
真不错啊!物美价廉

网友:
抽空一换,这下好用、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所以便宜…

所以我买了个新的,原装的使用时间太久,搞不好还会继续坏。

网友:
换一下,就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买了个新的,原装的使用时间太久,搞不好还会继续坏。

拆机的便宜啊…

~…!?!…~…!??!~!!11!

网友:
键帽很容易拆坏

网友:
还是用原装的,手感不一样

网友C:
这还算简单的,我的e15键盘坏了,一体式键盘,需要把主板拆了,一堆塑料熔点拆了才换上,麻烦死

网友:
学到了,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算简单的,我的e15键盘坏了,一体式键盘,需要把主板拆了,一堆塑料熔点拆了才换上,麻烦死 ...

之前我换过一个华硕的破本也是这样,烦死...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网友:
不错不错,还不难换。

网友:
看来这款笔记本键盘设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较容易就能拆下来。

网友:
能换单个键盘按键,楼主手巧哇。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