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T1335P电源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
12V2A电源适配器,采用原边反馈电源管理芯片HT1335P,全网查不到此集成块的任何信息,求助大神可以用什么代换?1脚:VDD、2脚:6.2K接地、3脚:FB、4脚:CS、5脚6脚:D(MOS)或C(BJT)、7脚:空、8脚:GND。

网友A:
12V 2A淘个二手的好像也就3~5块,我觉得不值得花精力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2A淘个二手的好像也就3~5块,我觉得不值得花精力修…

是强迫症,是好奇心,不知是哪个公司的产品,原边反馈的芯片很多,这个居然抄不到任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2A淘个二手的好像也就3~5块,我觉得不值得花精力修…

是强迫症,是好奇心。

网友B:
与这个类似,稍微改一下电路就可以代换:

网友B:
①脚启动电阻改为两只750K,②脚的电阻去掉,更换为224电容,④脚电阻改为2.7Ω,输出电压如果不符合,调整③脚的电阻,别的估计不用改动。

网友:
sp系列差不多

网友:
根据引脚功能,稍改一下,用相似的芯片换就可以。

网友:
楼主别纠结了,这种结构,上24w,就是一种高空走钢丝绳的设计,用于15w左右的场景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①脚启动电阻改为两只750K,②脚的电阻去掉,更换为224电容,④脚电阻改为2.7Ω,输出电压如果不符合,调整 ...

大师,功率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强迫症,是好奇心,不知是哪个公司的产品,原边反馈的芯片很多,这个居然抄不到任何信息? ...

HT1335P    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这个类似,稍微改一下电路就可以代换:

确实两个非常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功率差十万八千里

HT1335P    datasheet  竟然没有输出功率多大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1335P    datasheet  竟然并没有输出功率多大。

这种封装,底部又没有散热,就靠几个引脚散热,24w?迟早都要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