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各位有推荐U盘装机的软件吗?

楼主:
各位有推荐U盘装机的软件吗?

之前秀操作,用的是老毛桃,后来发现10次有9次都是装机失败,但多尝试几次又不是系统IOS的问题,有坛友说是因为老毛桃这个不行,那么问题来了,请问用什么好?

网友:
一直用IT天空出的优启通PE,配合IT天空出的万能驱动可以在PE下释放系统前提前打进去驱动。杏雨梨云PE作为备用PE工具比较齐全,可以互补!大白菜和老毛桃太流氓,几乎没有正牌的网站!此外微PE据说也挺好用没用过!

网友:
0PE撸过,用好多年了…

~…!??!……~~…!!???!…~~!!?

网友:
微PE十年用户,从未出过错,从未被植入过任何东西或被修改过任何主页,而且体积还小,考虑一下?

网友:
必须是wepe啊,用wepe制作一个系统U盘,然后放10个其他PE(ISO格式,03的、10的、11的)、20个系统镜像(包括但不限于ISO、ESD、WIM),
从此装机不用愁

网友:
微pe倒是干净,自带功能太少

网友:
优启通,驱动总裁家的那个,杏雨梨云

有的会改主页,我反正能接受,只要不锁定改回来就行,毕竟这麽多年咱都是白嫖人家

网友:
ventoy,,,简直就是神器,,,可以装载各种ISO。

网友:
wepe牛逼之处在于做成系统盘还能继续当U盘使用、还能支持其他PE

网友:
杏雨梨云PE 必应搜一下可以找到,非常好用,安装系统的话在选项里可以取消锁定网址导航,没有暗箱操作

网友:
我用的冰封U盘启动网启版感觉还行 时常用的有这几个,可以试试 找自己喜欢的

网友:
老版本的天空优启通PE

网友:
一般就用微PE

网友:
我做的盘挂了七八个PE,市面上又名的基本都下载了,老毛桃比较老了

网友:
wepe,我主要是用于系统维护时候,功能不多,但是只要进入pe系统了,其他好说
如果单纯做系统,那微软官方的系统盘就不错,插进去什么都不用管,直接就是官方系统,激活一下就行了,省心

网友:
楼主,我感觉不是pe问题,而是你的镜像文件问题,我基本都是微软下载试用镜像,本地安装,不用那些第三方安装,避免植入什么乱七八糟软件,老毛桃最lm,当然如果不会,也有办法应对老毛桃,就是拔网线用它安装,装完,第一时间删除各种植入软件,弄干净再联网。

我的WTG上加载了微PE,老毛桃,优启通三个PE,比较了,就是装机的话,三个随便都行,功能方面,优启通>老毛桃>微PE,前两者可以利用PE上网

网友:
用的微pe,很好用,建议用这个

网友:
另外,有无忧(也是个论坛,电脑的)的各种很不错的pe和系统啊,去看看

网友:
我用过的就是老毛桃和大白菜,一般般吧,都是老电脑安装系统,所以使用还可以。就是都附带很多流氓软件,所以两个启动盘都是差评。

网友:
天空优启通PE,微PE,杏雨梨云PE随便选一个
再弄个ventoy神器,装载各种PE的ISO。
实测ventoy戴尔的灵越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