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光感小夜灯换电池改充电电流(LTH7R)

楼主(2025-09-28):
出厂配置电阻R6是2K 500毫安,电流过大,充坏2块电池了

找到LTH7R充电芯片电流参数,没有找到5K电阻,换472,实际电流有250毫安,标称350毫安的电池,250问题不大,寿命第一,换成10K的了,100毫安,10440的锂电池正好能放下

网友A:
不是说最好不超过0.5C比较好么,没5K可以再加大点嘛,7.5K也行的,没有可以用两个串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最好不超过0.5C比较好么,没5K可以再加大点嘛,7.5K也行的,没有可以用两个串联…

直接换10k也行,就是充的慢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换10k也行,就是充的慢点

又不着急,慢点就慢点呗,我搬板的富勒鼠标用的标称250mAh的电池,充满要3~4小时呢…

~…!?!…~…!??!…~~…!?

网友:
充电电流太大!!!

网友:
充电电流大还会烧电池啊

网友:
这个灯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B:
厂家故意设计这么大电流,让你电池早衰好换新的

网友:
细水长流才更好

网友C:
18650我一般用100mA,这种线性充电芯片电流大了自己也热。

网友D:
上面说的很对10K的电阻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说的很对10K的电阻才好

电流大似乎是快,但发热的问题要平衡

网友:
100又太小多了,慢啊

网友:
这灯晚上挺方便的,亮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我一般用100mA,这种线性充电芯片电流大了自己也热。

这得充到猴年马月 地老天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故意设计这么大电流,让你电池早衰好换新的

定期报废计划

网友:
挺方便的,亮度足够!

网友:
从楼主的帖子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不管什么充电电池,不见的快充就是好事,有时候慢充,也是对电池的保护,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
这是软包换圆柱电池了啊,应该能用时间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