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z防御CC攻击设置方法,DiscuzX论坛遭受CC攻击自带的缓解功能

楼主(2025-09-28):
Discuz!是一套免费的开源建站系统,在国内挺受欢迎的,主要用来搭建社区论坛类的网站。社区论坛类的网站由于流量比较大,很容易遭到DDOS攻击,特别是针对网页的CC攻击。一旦网站遇到类似攻击,不但导致用户流失,还会被搜索引擎降权。那当遇到CC攻击时该怎么办呢?其实Discuz!系统有一个缓解CC攻击的功能,今天就教大家如何进行配置。

不想麻烦修改代码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使用我开发的插件:CC防御盾:https://addon.dismall.com/plugins/twpx_ccdefense.html

先打开 Discuz!的配置文件config/config.global.php,在里面找到

$_config['security']['attackevasive']= 0;// CC 攻击防御 1|2|4|8

这一行代码;
我们可以修改这个参数来缓解CC攻击,可以设置的值有:

    0 表示关闭此功能;

    1 表示cookie刷新限制——当同一个cookie请求大于或等于1秒时刷新,将被限制访问。

    2 表示限制代理访问;

    4 表示二次请求;  ——开启了二次请求机制,先显示等待2秒重新加载才能访问真实的页面;

    8 表示回答问题(第一次访问时需要回答问题);

默认值是0,当遭到攻击时,先分析其攻击手法和规律,组合使用。可以尝试先设置为2,2|4,1|2|4|,1|2|4|8,如果1|2|4|8还不行,那说明应用程序层面上已经抵挡不住,网站遭到的可能是大流量的DDOS洪水攻击,只能通过像墨者安全那样专业的高防服务才能有效的进行防御。

仅修改该行配置数值虽然能缓解CC攻击,但也会影响搜索引擎蜘蛛抓取;特别是 使用 4 和 8 会直接导致蜘蛛无法抓取到内容。

大家可以参考下面的方法修改代码 来避免对蜘蛛的影响:

在source/include/misc/misc_security.php文件中可以找到如下代码(默认第46~50行)

    if($attackevasive & 4) {
        if(empty($lastrequest) || TIMESTAMP - $lastrequest > 300) {
        securitymessage('attackevasive_4_subject', 'attackevasive_4_message');
        }
    }

修改为:

    if($attackevasive & 4) {
        if(empty($lastrequest) || TIMESTAMP - $lastrequest > 300) {
            // 不同蜘蛛之间用 | 隔开,不区分大小写
            $spiders = "Baiduspider|Bytespider|360Spider|bingbot|YodaoBot|YoudaoBot|Googlebot|Googlebot-Image|Mediapartners-Google|Sogou-Test-Spider|Twiceler|Yahoo! Slurp|Yahoo! Slurp China|Yahoo!-AdCrawler|Yahoo ContentMatch Crawler|Sosospider|CollapsarWEB qihoobot|NaverBot|sogou spider|sogou in spider|Sogou web spider|Sogou News Spider|Sogou Orion spider|Sogou head spider|SurveyBot|Yanga WorldSearch Bot v|baiduspider-mobile-gate|discobot|ia_archiver|msnbot|msnbot-media|YisouSpider|EasouSpider|JikeSpider|EtaoSpider|YandexBot|AhrefsBot|ezooms.bot";

            if(!preg_match("/($spiders)/i", $_SERVER['HTTP_USER_AGENT'])) {
                securitymessage('attackevasive_4_subject', 'attackevasive_4_message');
            }
        }
    }

修改完成后覆盖,更新缓存即可,修改前切记做好文件备份。经测试: 使用 参数 仅用4 就可以防住大部分cc攻击,如果想用8  来防御,可参考本教程修改 if($attackevasive & 8){} 这个if内的代码;

出处: 飘仙建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