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飞利浦pt761 三头电动剃须刀

楼主(2025-09-29):
拆飞利浦pt761 三头电动剃须刀,好久没有充电了,插充电器没有反应了,拆开清洗下

3浮动刀头

可以水龙头清洗

就3个螺丝

里面还有防水的密封

拆开这个盖就可以看到电路板了

锂电池电池线路,就是充电太慢了

14500锂电池

电机

电池就1v电了,补充下电就可以正常了

已经可以正常充电了

充电脚

充电脚通过这个连接到电路板

楼下继续

楼主:
接楼上
既然拆就拆的彻底
大齿轮直接连电机

通过3个齿轮输出到刀头转动

这个清洗可以不拆的,里面润滑还很好

连着电机的

这个盖板下面好多细胡须

这里最脏了

3对刀与刀网都磨合了,拆开清洗的时候别装错了,一对一对的清洗

最后大合集

网友A:
白呼呼的,一张图都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呼呼的,一张图都不显示

编辑好了,发帖的时候缺没有成功,重新进去编辑后就看到文字,图片要重新上传,麻烦

网友B:
飞利浦的剃须刀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A:
刷新了二十多次,才显图,正品货就是好,贵的值,看到清理干净后的还养眼点!
快充伤电池,这多年的电池也值了,慢就多花时间充!等不得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了二十多次,才显图,正品货就是好,贵的值,看到清理干净后的还养眼点!
快充伤电池,这多年的电池也 ...

论坛不对劲,编辑好了帖子,发帖缺没有成功,害我重新编辑了,重新上传了图片,要不你刷新再多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的剃须刀还是很好用的。

还很耐用,刀、刀网可以用很久很久

网友:
国产发到岛国,貌似还不错的呢!

网友:
这电池多大容量啊?

网友:
不拆开不知道里面脏

网友:
我是来看万用表的,看着不错

网友:
我的是使用5号电池的,不用担心电池饿死的情况,现在上了颗铁锂,两个月充一回,巴适得板……

网友:
电动就买菲利普,手动上吉利

网友:
原装用料最好,有密封防水结构,刀头很耐用。

网友:
电路板挺复杂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飞利浦三刀头,3个刀头的塑料盖总有1个会凸出来,不过不太影响用

网友:
好脏啊!好像能全身水洗吧。

网友:
电动剃须刀还是要看飞利浦啊

网友:
不知为啥飞利浦这么喜欢用这种眼镜型的充电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