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哪里能买到精准的温度计?不要小米那种非实时显示的

楼主(2025-09-29):
哪里能买到精准的温度计?要进口传感器,不要小米那种非实时显示的,小米的延迟太大,蓝牙延迟更大

网友A:
其实不是小米温湿度计的显示非实时
而是因为小米这类消费级温湿度计,是机壳内置传感器,整个外壳温度变化了,传感器温度才跟着变化,反应速度自然就慢了
咸鱼还有将小米温湿度计传感器外置的方案,要价几十元

准确一些的电子温度计
方案一是用SHT40~45之类数字传感器
方案二是用PT100、PT1000之类铂电阻传感器的精密温度计

要用小体积外置探头,反应速度才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小米温湿度计的显示非实时
而是因为小米这类消费级温湿度计,是机壳内置传感器,整个外壳温度变化 ...

谢谢您详细的指导

网友B:
据我所知,电子式最好的传感器是SHT45,X宝上用SHT45做成的温度计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
如果不限电子式,标准温度计是不错的选择,买二等标准温度计的就可以,精度0.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电子式最好的传感器是SHT45,X宝上用SHT45做成的温度计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
如果不限电子式,标 ...

不会修视频里桌面那个0.01°C分辨率不断在刷新那个贵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修视频里桌面那个0.01°C分辨率不断在刷新那个贵么

不清楚,不过,显示到0.01℃意义不大,一等标准温度计分度才0.05℃,而且,实际温度波动应该大于0.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不过,显示到0.01℃意义不大,一等标准温度计分度才0.05℃,而且,实际温度波动应该大于0.01℃。 ...

是的,实际室内温度各处偏差都能有0.5°C以上,开空调能有2°C以上(小米温湿度放一起读数仅一两字误差,放不同位置指示各处温度)。
小米的sht30传感器±0.3°C,±2%RH足够日常使用了,实际精度高于指标,另外刷新速度3-5秒反而可以过滤室温波动,再高的刷新率可能徒增耗电,摆放需要注意背后的测量气道周围没有遮挡,通风良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小米温湿度计的显示非实时
而是因为小米这类消费级温湿度计,是机壳内置传感器,整个外壳温度变化 ...

也不全是外壳,背后有气流孔洞,有风的时候反应快一点,pt100、pt1000这种实验室工业级的楼主可能负担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也不全是外壳,背后有气流孔洞,有风的时候反应快一点,pt100、pt1000这种实验室工业级的楼主可能负担不 ...

小米温湿度计那个细槽加几个针眼大小的气流孔,主要还是加快湿度反应速度
那几个细孔对PCB温度变化能有多大帮助?
毕竟传感器贴在外壳中的PCB上
小米温湿度计的湿度反应比温度快多了

PT100也有低价位的,A级4线PT100传感器二十多元一个,4线PT100温度计也有几十元的,加起来几十元到一百多元

网友E:
诺,这种符合你要求,刷新率高,分辨率高,同一杯滚开水,上下部位温度都不同,双探头可以精确测量水温,我还有部收藏箱说全的优利德325与这个同款转让,90包邮,需要的联系

网友F:
你可能不需要多高精度,而是需要实时动态正负极,能够0.1秒采样的那种。而温度精度一般0.1度就够用,当然了,能做到高速采样的温度计,精度一定不会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可能不需要多高精度,而是需要实时动态正负极,能够0.1秒采样的那种。而温度精度一般0.1度就够用,当然了 ...

温度分辨率0.1度很容易实现
温度精度0.1℃,说实话,实现起来并不是很容易

STH系列我见到精度最高的STH45,也只是典型精度值达到0.1℃,最大值会到0.3℃
也就是说,常见的进口STH系列传感器全灭

PT100、PT1000铂电阻温度传感器,A级、B级、2B级,全都没法达到0.1℃精度
1/3B级铂电阻温度传感器,在0℃附近,也只是勉强可以达到0.1℃精度

或者是放弃电子温度计,用那种长长的,通常是易碎的玻璃管做的一等、二等水银温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修视频里桌面那个0.01°C分辨率不断在刷新那个贵么

工业用的温湿度变送模块,闲鱼很便宜二三十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分辨率0.1度很容易实现
温度精度0.1℃,说实话,实现起来并不是很容易

电子式温度计高频率测量有许多问题会影响精度,SHT之类的测量太频繁芯片自身的温升会影响测量结果,NTC测量有热敏电阻响应时间问题,可能热电偶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式温度计高频率测量有许多问题会影响精度,SHT之类的测量太频繁芯片自身的温升会影响测量结果,NTC测 ...

热电偶温度计精度非常低,它的优势不在于精度

首先,热电偶探头本身精度,通常只有1~2℃
其次,热电偶不是直接测温,而是首先用NTC或半导体器件之类,测出一端的温度,再根据热电势,算出探头端的温度。NTC或半导体器件的测温误差会叠加在误差当中,加大了总误差

网友:
单片机搞一个,1秒钟采集几百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诺,这种符合你要求,刷新率高,分辨率高,同一杯滚开水,上下部位温度都不同,双探头可以精确测量水温,我 ...

那我原价买的ut325算什么,还好是公司报销,这种精度也依赖热电偶的品质,室温下比不了PT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米温湿度计那个细槽加几个针眼大小的气流孔,主要还是加快湿度反应速度
那几个细孔对PCB温度变化能有多 ...

那你是低估SHT系列了,PCB确实会传热,良好设计会考虑镂空PCB。另外集成电路工艺可以轻易把热电阻悬空,或者增加热阻层,在环境温度中的干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也许最符合楼主要求的就是百元内的0.01分辨率表头搭配PT100或者PT1000的进口IST薄膜传感器,热容低,响应时间低至0.05S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是低估SHT系列了,PCB确实会传热,良好设计会考虑镂空PCB。另外集成电路工艺可以轻易把热电阻悬空, ...

扯偏了
说小米温湿度计
还扯到镂空PCB去了,还集成电路工艺把热电阻悬空,或者增加热阻层
不搭边

网友:
只要钱到位,你所需求的温度计实际上比你想像的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