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近抖音老是给我推送众仪热成像万用表

楼主:
搜了下本坛没有玩这个,有没有坛友说下这个好使不?型号是众仪R02

网友:
哈哈,,你搜什么,他就推什么。。

知你想要购个热成像仪

网友:
楼上说的对,在某宝或某哆哆,包括其他购物平台,你只要搜索过的产品,平台都会记住你的搜索路径记录等,以后好根据的爱好或需求,给你推送需要的信息。

网友:
对维修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但是,,这类仪器没有经过市场长期拷打,不知道耐用性如何,会不会集成的功能越多越容易坏??

楼主:
我还真没搜,倒是最近在搜示波表了,也搜过众仪的703示波表,可能是新品上市?刷几下就出这个广告

网友:
如果搞维修可以玩玩啊,仪表小巧方便,检查短路造成的过热元件应该很方便

网友:
十八般武艺都会,样样不精是吧

网友:
肯定好用呀,看主板芯片电容电阻等是否短路发热肯定好用

网友:
好便宜的热成像,还送万用表。

网友:
买个贵的,下次再也不会搜了

网友:
被大数据盯上了呗

网友:
如今这个情况都逃不过大数据的手心,手机偷听说话也不稀奇。有次我和家人说到小区一个白癜风的人,过了一会儿,手机就推送白癜风的专科数据了。

网友A:
啥用没有,一般人不可能天天拿着热成像用,天天用热成像的也不会用这款。这款热成像就像投资,将来遇到一次需要用到的时候,就把请师傅的工时费省出来了,然并卵,比如地暖漏了,你自己找到漏点又能如何。。。还是要请人来修哈。电路可能好一些,可惜小元件分辨率又不够。。。这钱就是纯投资型的6成赔,3成不亏,1成有用省钱。

网友:
搞个靠谱的热成像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像素不高,买带锗镜才清楚。

网友:
分辨率太低

网友:
我也是在某宝或某哆哆,包括其他购物平台,搜索过的产品,平台都会记住你的搜索路径记录等,以后好根据的爱好或需求,给你推送需要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用没有,一般人不可能天天拿着热成像用,天天用热成像的也不会用这款。这款热成像就像投资,将来遇到一次 ...

实际用处不少,可以排查家庭环境安全隐患,检查电器高负荷时的发热情况,比如手机充电器充电口的发热、LED台灯手电灯珠的发热情况、电源线、开关触点的发热温度、电池充电温度等等。不过如果全部买知名品牌产品估计没这些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没搜,倒是最近在搜示波表了,也搜过众仪的703示波表,可能是新品上市?刷几下就出这个广告 ...

广告联盟可以实现跨平台互换用户关键词,实时结算广告分成,A平台向B平台提供了用户画像,是可以从B平台的成交中分一杯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