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不对等供电,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5-09-29):
比如正电压10v,负电压5v,对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
可以呀,看信号波形。非对称脉冲的可以,对称的,只能按-5或略低靠齐了。

网友:
工作电压范围内就影响不大,

网友:
影响不大,一三五能正常运放,二四六可能不正常,七是休息日。

网友:
你说运放为啥叫运放?
骑自行车我左脚只比右脚出一半的力,不也照样蹬着走,就是总速度会上不去,但就一只脚蹬,就可能接不上来

网友:
简单说就是放大不了负半周信号或者出来的信号畸形,无法还原信号细节!

网友A:
+10/0/-5当然可以,在运放看来就是±7.5V

信号如果以0为参考,在运放看来就是+2.5V的共模电压,要考虑这2.5V的共模电压对运放的性能影响(见下图)

另外也要考虑输入和输出电压峰值有没有撞电源轨的问题

网友:
坏了正电压稳压块  突然感觉功放声音好小 听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5当然可以,在运放看来就是±7.5V

信号如果以0为参考,在运放看来就是+2.5V的共模电压,要考虑这2 ...

嗯,你说的很对,哈哈哈

网友B:
感觉还是不太好,输出还是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不太好,输出还是有影响

另外,不平衡会不会影响芯片?可能导致芯片增大损坏几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另外,不平衡会不会影响芯片?可能导致芯片增大损坏几率

上面有说会自动平衡电压,可是,芯片没有“接地”脚?或者0电位脚?如果有就电压是“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说会自动平衡电压,可是,芯片没有“接地”脚?或者0电位脚?如果有就电压是“歪的” ...

没见过测试的,也是个有趣的实验,测试下正负电压不一样到底会怎样

要是能见到这样的测试和报告就好了,坛子肯定欢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说会自动平衡电压,可是,芯片没有“接地”脚?或者0电位脚?如果有就电压是“歪的” ...

运放如果没有单独的0V脚,对运放来说就是15V供电,+10V/-5V是因为参考点在原来的5V,以运放的电源地为参考的话,输入输出就都有+5V偏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运放如果没有单独的0V脚,对运放来说就是15V供电,+10V/-5V是因为参考点在原来的5V,以运放的电源地为参 ...

说的有道理,大概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有道理,大概应该是这样

因为运放用的少,偶尔用也是规规矩矩的按要求来的,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只有试过或试过的人才知道。另外就是真正了解的人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