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问个老车门锁问题(06年四眼波罗)

楼主(2025-09-29):
近日发现前左车门(驾驶室处)锁不了门,只有去锁前右车门,能锁所有车门。全车门锁上后,再开前左车门锁又能打开,就是前左车门锁不了全车门,不知是不是某音说的门锁门块坏了?谢谢,上图片了。

网友A:
本来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如此。

没有配件,拆到图片那里就又装回去了。

网友B:
有点听明白又有点不明白,是遥控的么

网友:
搞这个要有时间有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听明白又有点不明白,是遥控的么

没遥控,只有两把机械钥匙。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的机械故障吧,我只能想到这了

网友C:
其实我也没看懂,这活有点大,还是开修理店吧。

网友D:
这个我熟,BCM挂了

网友E:
这个匹配或加装一个遥控器就解决问题,费用还没有换门锁多。

网友:
这个比较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没看懂,这活有点大,还是开修理店吧。

原车就没没遥控器,只有机械钥匙,下车时平时用钥匙锁车的。前两天发现下车锁不了车(驾驶室门锁不了),只得到副驾那边锁车才能离开车,不然别人就能拉得开车门。试过副驾室锁好后,到主驾这边用钥匙能打开车门,如果不管的话也可凑合用,只是每次停得去锁前右车门才能离开,当要用车时用钥匙能开主驾车门,就是主驾车门目前锁不了,以前是能锁车离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熟,BCM挂了

BCM在哪位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匹配或加装一个遥控器就解决问题,费用还没有换门锁多。

哦,谢谢,那这样的话就好了。

网友:
先查机械部分,再查开关电控部分

网友:
能拆车的,都是大能。

网友:
以前f3有个车门遥控锁不了,自己拆了换条拉线

网友:
锁车 听锁不稳的门有没有动作?有就是机械,没就是电路,再细查,有时间有空地很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