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远端先跳

楼主(2025-09-29):
为什么同样规格的漏保,不如电力公司的灵敏?有个朋友家住平房,电力公司安装的漏保在邻居外墙,每逢自己拉线做工,偶尔漏个电,他家的漏保不跳,电力公司的就跳了,看他拍的照片电力公司用的正泰NBPLE-63Y,c63,1p+n,他家的我给装的正泰NXBLE63 ,c63,2p,都是30毫安0.1秒,听说天正的更灵敏些,所以我又给他换了天正TGB1NLE-63,C63,30ma,0.1s,问题照旧,有漏电远端跳,家里的不跳,两者都是正牌货,能够保证不是仿冒的,难道电力公司的是特别定制的,灵敏度更高吗?

网友:
两者互换就可以。

网友A:
电力是行业大客户,做工用料是一流的。零售的可能差点。

网友B:
你换个1P+N的试试

网友:
换施耐德,西门子。还不行那就线路有问题。

网友:
1P的轻跳的轻快,玩笑哈

网友C:
家里的换成D型的

网友:
应该是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1P+N的试试

我还真想过,但没做,感觉从原理上讲不通,怕要是再不行,朋友面前有点不好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是行业大客户,做工用料是一流的。零售的可能差点。

你这么说的话,真有这可能,对普通用户和企业用户可能是不同的生产标准,毕竟要出了问题,电力公司是能告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换成D型的

他虽然在家做点工,但是一般不用大电流,c型完全没问题,况且给他的电机单独装了D型10A空开,他主要就是把线拉来拉去,可能会漏点电,在家合闸比跑外面方便

楼主:
我拿一个正泰做了个试验,芯片541,改了一下灵敏度电阻,图片中贴片910和152电阻,把910改成100欧,反面测试大电阻3k改成10K,测试能跳,安装到电路,会误判,然后又换成910并7.5k,试试看如何,我估计电力公司不止是动作电流精确,误差小,动作积分电容应该也小一些

网友:
串联的两个,应当总有一个动作快一点的吧。
而且前级者,带的后级线路分支更多、扰动状况更复杂,在同等条件下更有机会触发。

网友:
精度问题   响应快慢都会有影响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线路有轻微漏电,家里稍微加一点外边就到动作范围了